[手持表] 实测众仪直流钳表qs9有3.9伏电压输出

楼主(2023-03-30):
使用用二两七号电池,二极管档输出有3.9伏的输出电压可以了测mos管都可以测,显示到3.2多。比一般的7106的三位半表的只有三伏输出电压显示只能到2.2伏

网友:
真多,大表哥呀哈哈哈哈

网友:
华秋没电了,有些表对电池敏感,会造成测量不准

网友:
华秋电池快没电了

网友A:
看看我有多少个万用表,炫富的

网友:
3.9V,一看就是7501系列的主控芯片

网友:
太多的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不少,大户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有多少个万用表,炫富的

还有几个表没出场,一个交流钳表几个普通的万用表,话说这众仪用两个七号电池就可以输出3.9伏哥以了,mos管可以测了有测试视频,但不会发出来

网友B:
这个方案的都是3.9

刚好能搞定IGBT(场管更没问题),为数字表在10K档面前争口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的都是3.9

刚好能搞定IGBT(场管更没问题),为数字表在10K档面前争口气。

谢谢分享你哪两个表都不贵可以了 第一个三十 第二个60都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的都是3.9

刚好能搞定IGBT(场管更没问题),为数字表在10K档面前争口气。

福87v的二极管是3.7,可以测LED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87v的二极管是3.7,可以测LED灯珠

突然想起来我也有两块87表,不知道在哪里吃灰,抽时间找出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