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ATA不死,也不凋零,SM2259XT2和PS3111开卡颗粒品种双子星

楼主(2023-03-30):
1.真没想到2259XT2居然可以开0DDL,绝对是完全替代了58XT开卡颗粒品种的位置

2.PS3111和2259XT2都是双通道总共16CE,这样的话甚至比58XT的补CE还更方便的用垃圾颗粒来开卡,因为只有双通道

3.PS3111官网明确支持到3DV6

4.2259XT2肯定是延续了58XT的能开有锁颗粒,

5.两个主控真是一个不用跳线,开卡简单,拥有缓存映射表。另一个是能够解带锁颗粒,跳线稍微麻烦,

网友:
喔喔喔,这个太真实了,刚翻出来一个850evo 128g,能用

网友A:
59 XT 2还能开0dfk呢

网友B:
59xt2啥时候能开7s2f就牛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9xt2啥时候能开7s2f就牛逼了

7s2f这种SLC类型的颗粒,市场占有量太小了。估计不会出固件

网友:
才搬版了一个128的带密码的小m的正片金士顿颗粒到3111上,速度太不能看了(比58xt好点)

网友:
等谁出个双贴59xt2的g2u盘绝对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7s2f这种SLC类型的颗粒,市场占有量太小了。估计不会出固件

哪怕支持也没用,总共16ce,容量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9xt2啥时候能开7s2f就牛逼了

能开0SA4就爽了,不过如果有主控能开了那么这个颗粒至少也得一颗1000起步了,参考NW711价格与7S2F 8S2F价格

网友:
用3111贴了  15131  0dfk 15177几个盘
59xt2观望中,过一段整几个玩玩

网友:
xt2开mlc有直写固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9 XT 2还能开0dfk呢

有公开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公开工具吗

咸鱼上卖的有这种盘,256G大概70多。可以问他们要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开0SA4就爽了,不过如果有主控能开了那么这个颗粒至少也得一颗1000起步了,参考NW711价格与7S2F 8S2F价 ...

711价格炒那么高,都是脑子里面进shit了,且不说新推出的tlc和qlc本身就支持切slc指令,即使不能原生切slc主控还有pslc呢,一个128的原生slc在真正的大佬眼里炒上天也不会比256的mlc,384的tlc或者512的 qlc价值更大,至于价格那么高,就让他们自己慢慢玩儿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711价格炒那么高,都是脑子里面进shit了,且不说新推出的tlc和qlc本身就支持切slc指令,即使不能原生切sl ...

坛子内外仍然有论调,就是说pSLC在寿命和保持能力上不如原生SLC,只要这种说法仍然存在,NW711这种大容量SLC就仍然会处在本不属于它的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子内外仍然有论调,就是说pSLC在寿命和保持能力上不如原生SLC,只要这种说法仍然存在,NW711这种大容量 ...

都是一群奸商的炒作,,实际上Pslc的寿命远远超过原生slc,原因很简单,Qlc颗粒必须用质量最好的颗粒,原生slc则可以用最差的颗粒,实际生产中工厂也是这么做的,Qlc的淘汰边角料直接当原生slc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子内外仍然有论调,就是说pSLC在寿命和保持能力上不如原生SLC,只要这种说法仍然存在,NW711这种大容量 ...

其实说白了道理很简单,PSLC再怎么弄也不能改变物理的栅极对不对,MOS管的击穿厚度那是改变不了的,东芝22年还在生产7S2F,难道东芝是傻瓜吗,
  不过我以前帖子的观点永远不变,用买SLC颗粒的价格,买4个TLC,然后做成RAID盒子,3重备份他不更保险吗,不香吗!~~~
   一味的追求SLC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说PSLC就是SLC,或者PSLC比SLC只要颗粒好久更耐用,那这个人就是非蠢既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说白了道理很简单,PSLC再怎么弄也不能改变物理的栅极对不对,MOS管的击穿厚度那是改变不了的,东芝2 ...

老制程的SLC在内部逻辑结构上更简单,用起来也更方便,对主控要求低,除了搭配专门的固态或者U盘主控之外,还有一些设备是用的soc内部的flash controller,性能上一般是不如专门的主控的。比如说7S2F是64页/块,512KB/块,现在的3D颗粒一个块就几千个页,一个块几十兆的大小,主控层面上绝对是更复杂的,所以这些2D SLC还是有存在的意义。
比较好奇22年的7S2F,无耻求个图,我看铠侠官网上还在产的SLC基本上都是24n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制程的SLC在内部逻辑结构上更简单,用起来也更方便,对主控要求低,除了搭配专门的固态或者U盘主控之外 ...

我在闲鱼上看到的,对,现在都改成铠侠标了,还有一次看到的铠侠slc居然是tsop封装的,难道是假标?具体我也没问,我没有slc情怀,懒得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