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高手围观,说说原理,直流马达正反转控制电路

楼主(2023-03-30):
如图,请高手告诉红框中元件作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两个按键的互锁,只有先按下的有效,这就不会造成H桥的管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两个按键的互锁,只有先按下的有效,这就不会造成H桥的管子短路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就看不出来是怎样互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就看不出来是怎样互锁的

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时,两个串联的晶体管全部导通,把控制信号下拉到地

网友C:
他好像搞的有点复杂,我上次修玩具小车的时候直接买了一个H桥驱动IC。

网友:
好像还有更简单的控制电路

网友D:
三阿哥的电路,直接去一乐问问他~~

网友:
一个按键一个方向,不按或者两个同时按,H桥输出浮空

网友E:
前面说错了,不是刹车,是防止AN1,AN2同时按下.
按AN1时,Q3 G极为低导通,Q4下面的G取反也是导通,电机左正右负。
按AN2时,Q4 G极为低导通,Q3下面的G取反也是导通,电机右正左负。
AN1,AN2同时按下时,D1D2Q1Q2全导通,IC1A和IC1C输入都为低,取反后,Q3,Q4 G极是高 所以Q3Q4是截止。下面两个管子G极取反为低都截止。

网友E:
这个电路就是保证不按按键时,和两个按键都按下时,H桥没有一个MOS导通,没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时,两个串联的晶体管全部导通,把控制信号下拉到地

对,谢谢兄弟,原来真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是互锁,就是没想到是这样同时按下防止同时导通的,真是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好像搞的有点复杂,我上次修玩具小车的时候直接买了一个H桥驱动IC。

原理如4楼兄弟所说,确实没想到同时按下才生效的,一直以为是互锁避免同时导通,三阿哥的脑回路真是新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阿哥的电路,直接去一乐问问他~~

已经明白了,4楼的兄弟已经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说错了,不是刹车,是防止AN1,AN2同时按下.
按AN1时,Q3 G极为低导通,Q4下面的G取反也是导通,电机左 ...

嗯,4楼几句话简单明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就是保证不按按键时,和两个按键都按下时,H桥没有一个MOS导通,没它不行. ...

对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