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8051f350单片机有人用过么,话说可以比肩万用表

楼主(2023-03-30):
在一成品电压电流负载仪器上拆下两片c8051f350,某创上价值还挺高的,某宝却又那么便宜,有人用过么,网上说做电压采样能比肩万用表,
c8051f350单片机

网友:
比肩……你太小看它了

网友:
高速8051,好像还带USB.

网友:
自带24位ADC

网友:
这ADC级别秒杀一大片万用表吧

网友:
新华龙的51单片机,02年卖100多

网友:
这个不懂  这么厉害吗

网友:
STC8H8K64U-45MHz-TSSOP20/LQFP32/48/64, PDIP40, 同频比C8051F系列快 50%以上,加上 DMA, MDU16/16位硬件乘除,可能快了1倍以上,价格才RMB1.9起

网友:
赶紧把我的垃圾翻出来一看,还有好几片板子上面有.差点扔掉了,有空得玩玩

网友A:
我个人实际使用体验,这个的ADC不是太稳定,易受干扰波动大,采样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实际使用体验,这个的ADC不是太稳定,易受干扰波动大,采样速度也比较慢。 ...

Sigma-Delta  ADC快不了,除非降低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