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219的DTM0660更换参考电容,有一点点不一样

楼主(2023-03-30):
1.滤波电容我用10NF的NPO,参考电容我用22NF的NPO,

2.参考电容22NF和10NF好像没什么区别

3.测试出来结果有点意思,举个例子,就是9.997K的电阻,更换22NF的电容之后会直接跳到10K,速度非常的快,然后慢慢变成9.997K

4.普通的X7P的27NF电容是慢慢切换档位,然后慢哟哟的到9.999K然后慢慢到9.997K,

5.非常有意思,具体原理我不懂,但是福禄克的117C以上两个电容都用NPO的,淘宝上买也就几分钱一个,不如索性滤波电容用10NF,参考电容用22NF,

6.参考电容不是不用27NF,除非是FY76这种空间富裕的板子,否则27NF的npo电容根本放不下,

补充一下;参考电容用10NF,测量100K电阻等等一下没有变化,但是500K的会明显偏低4到5个字,所以还是建议使用22NF 27NF的NPO

再补充说明一下;既然福禄克这两个都用NPO CGO电容,而不是只使用一个,肯定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不要反驳说参考电容更换没意义了

网友A:
zt-225的电容是0805的,我买了0805 的np0以后,zt-111 FY-76也换了,zt111也是0603的,我把电容竖起来焊,这样就够空间放下了。反正便宜,我都是两个电容也换了。不过实测换积分那个才有明显效果,zt-111我就是先换了写住27nF那个C13,没用。后换标记273那个C12的,换上就有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225的电容是0805的,我买了0805 的np0以后,zt-111 FY-76也换了,zt111也是0603的,我把电容竖起来焊, ...

C13是参考电容,ZT111我是真喜欢这个小表,外置基准,能分量程校准,无需高精度分压电阻,C12右边那个电容是多大容量?我记得好像也是27NF

网友:
手册上说一个是待测电阻滤波电容,一个是标准电阻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