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笔记本是那里坏了呢?

楼主(2023-03-30):
开机进BIOS这画面

网友A:
硬盘没检测到,可能硬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检测到,可能硬盘坏了

硬盘拆了,BIOS画面晃动,只有一个项目,别的都消失了。

网友:
没有启动盘

网友B:
你按的那个键进BIOS

网友:
没找到硬盘,或者硬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的那个键进BIOS

F12                 有讲究吗?

网友:
这不是没找到启动盘吗?

网友C:
f2进BIOS   f12是启动选项

网友:
SSD挂了,需要一个可启动的盘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2进BIOS   f12是启动选项

按错了,但是画面抖动的厉害。

网友D:
这个画面不太对 感觉是CPU或者显卡的问题  显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画面不太对 感觉是CPU或者显卡的问题  显示不对

对!

网友:
看你启动画面F2是BIOS设置 F12是启动菜单选择
启动项就这一个是你的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画面不太对 感觉是CPU或者显卡的问题  显示不对

本子有双显卡,独 立显卡烧了,如何才能使用核显?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字面上理解是没有找到启动盘
显示画面感觉是CPU或者显卡也有问题
换个硬盘,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E:
画面不对,没有启动盘,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
没有启动盘用PE进系统看看,画面不对在BIOS禁用独显(插拔内存条),依次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面不对,没有启动盘,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
没有启动盘用PE进系统看看,画面不对在BIOS禁用独显(插拔 ...

正在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