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能否改造成台钻的显微镜

楼主(2023-03-30):
如图,能改吗?

网友:
我用旧手机加一个一块多手机支架组一个简单的显微镜,也不影响自己操作。

网友A:
我有三四台报废的专业显微镜……

网友:
塑料的吧,齿条强度不够,机架刚性也有问题

网友:
这种距离太近,实际用处不大。

网友:
显微镜不可求,希望有个高倍数的放大镜

网友:
挺麻烦的,不然上小黄鱼淘个台钻

网友:
塑料的没啥用

网友:
有一个简易台钻,能改成显微镜吗?

网友:
利用框架可以改造一下,记得有坛友改过。

网友:
我想改成显微镜,这么小的台钻也没啥用,手枪钻拿稳点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玩具级别的显微镜吧,估计能改成玩具级别的台钻

网友:
可以改,但没必要。

网友:
不如直接卖了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四台报废的专业显微镜……

可以改台钻了

网友:
这个  没必要吧

网友:
这个怕是塑料的,装550电机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四台报废的专业显微镜……

给我一台。。

网友:
塑料的不行吧, 要正规的显微镜金属台座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