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P309加B16A垃圾片开pSLC的磨穿之旅

楼主(2023-03-30):
一片三道杠的PF613MB,32G 1CE的B16A,很久以前买的32G山寨U盘上拆得,原本的主控板是CBM2199。
贴在SM3281上正片黑片工具均无法成功量产。
贴CBM2199E、FC1179可开出32G全容。
贴CBM2199E、FC1179强制半容量则只能开出8G。
贴UP309强制D1竟然只能开出3.5G。

寻思着这么小,好像也没啥用,不如拿来试试pSLC到底有多耐磨得了,容量小跑圈还能省时间。

跑圈中断大多是无法写入,只有一次是掉盘后无法读取
有不掉盘无法写入的,也有掉盘的,有重新插上就正常的,
也有删除文件,但是空间不释放,
或者删除文件,刷新文件重现,写入文件,刷新文件消失,就是跟写保护一样,但是不会提示你写保护。
无法继续正常写入或不释放空间的情况,重新格盘即可恢复正常,

为了测试中断后文件是否丢失,特意放了个写了句“hello world”的txt文档,目前还没有丢失或损伤的情况。

抛去失败部分,已跑1935圈,盘依然健在,没有重新量产,也没有丢文件。

网友:
芯片说:你给个痛快吧。。。

网友A: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你这样跑圈没用的,芯片磨损之后,闪存电荷保存时间会变短,你这样一直插着电,来回跑圈,根本就测不出来日常使用状况,说不定拔掉电,放一阵子就不认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你这样跑圈没用的,芯片磨损之后,闪存电荷保存时间会变短,你这样一直插着电,来回跑圈 ...

是的,用tlc颗粒做的u盘放的时间长了读取就慢了

网友:
实验精神值得称道,这也是一种探索之旅,点赞!

网友B:
群联是个好东西...
可以逝逝309+N18,开pSLC,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是个好东西...
可以逝逝309+N18,开pSLC,还不错

UP309强制D1开N18A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PFH22 AR级的S片,雷克沙S57-128G上拆的。

网友:
白跑了,,,,,,,,这种写入之后马上读取还真没用,以前我也试过,当时量产U盘后装很多东西,留了点内存来跑圈,MLC跑了几十万圈都没出错,,,,

网友C(2023-06-24):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工具啊,我怎么开pslc怎么都只有2.0的速度能给我发一份工具吗?lryyddy@163.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工具啊,我怎么开pslc怎么都只有2.0的速度能给我发一份工具吗?
谢谢了 ...

STTOOL_V381_12_SZ_20210618_for HG2309 HLF UDP_TW 0625

pan.baidu.com/s/1y3W6x8S1qCJ-w11M95T4pg
4qyx

网友:
快磨穿的N18在pslc模式下能跑将近2000圈不死还是很强的

网友(2024-11-24):
引用 网友D:

几十万圈我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2025-02-05):
几十万圈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十万圈?!

网友:
我试过一个颗粒贴3267AE,过一个月数据就出错,不过是跑5圈的前2次有31M的错误,后3次数据正常了后来试过3252也是一样

网友:
实验精神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