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f 4+32改8+32刷breed不死

楼主(2023-03-30):
最近没出差,比较清闲,把家里的垃圾分分类,顺便找点能改的,能拆的,拿出来搞一搞,前两天搞一个宇航员小夜灯没配件,不搞了,今天拿出来手里的一台小路由器,搞一搞。

话说这个小东西两个网口,一个usb口,还是5v供电,还是无线的,带着出差比较方便,以前的固件太简单了,usb口不能用作打印服务。这次顺便搞一下看啥情况。
来吧,展示。

打开外壳的过程过于简单,不与展示,都是卡扣的。

内部图。也挺简单,rt5350f 4+32m。

主要作案工具,当然,k2是因为开机红灯,这次也顺带刷了下不死。

CH341A不多介绍了。

过程很简单,焊台拆下原有内存,顺便备份下固件。新内存直接摁在编程器上,写入,之后焊回主板。
插电、开机。OK
最后还加了个散热片。这小东西温度还挺高的。
乐携迷你无线路由器150M双网口USB供电 便携 小路由器WT1520拆机(应该是首发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8718
找到一个坛子里以前拆机的,用的都是一套方案。

网友A:
8脚芯片旁边还有贴片,能焊下来都是高手,能说说怎么焊下吗,烙铁是尖头还是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旁边还有贴片,能焊下来都是高手,能说说怎么焊下吗,烙铁是尖头还是刀头? ...

本来是想用风枪吹的,吹了半天不动,怕吹糊了,换扁头烙铁搞下来的。

网友B:
4/32的是有支持打印机的固件的,比如华美A5,我记得是2M还是1M的固件...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笔记本BIOS也是这样的芯片,用341a读取出来,是指全部数据,包括什么序列号等等吗?然后用341a把文件刷进另一台同主板的笔记本里,那这两个笔记本是不是完全一样?机器码、网卡mac、系统激活等等都一样吗?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C:
这种小路由,以前外出的时候用得很多的。

网友:
倒是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笔记本BIOS也是这样的芯片,用341a读取出来,是指全部数据,包括什么序列号等等吗?然后用34 ...

网卡MAC有可能是单独储存或者是在网卡芯片里,有些笔记本BIOS会读取MAC作为序列号的一部分

网友D:
K2记得备份无线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2的是有支持打印机的固件的,比如华美A5,我记得是2M还是1M的固件...

嗯,没下载到,懒得找了,现在刷了breed,随便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笔记本BIOS也是这样的芯片,用341a读取出来,是指全部数据,包括什么序列号等等吗?然后用34 ...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也是第一次用编程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路由,以前外出的时候用得很多的。

就是计划出差住酒店用,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记得备份无线校准

呃。。。这个没搞,刷完了能用就收起来了,平时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