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SM3268M开卡不了H27QFG8YHE9R

楼主(2023-03-30):
手头有一个海力士的H27QFG8YHE9R颗粒,8ce,128g。上903开不了DDR,读写都是90+,寻思着这不是浪费嘛,就上了3268M,软件也有ID,于是自己打算搞一个。跳线一开始是R43,SB10,不开DDR,也不勾选格式化,结果Prescan工具一直卡Fine Tune HW,非Prescan开卡Verify CID/ISP(1),这两种情况都是一样,一直卡着,然后掉盘,灯是灭的。后来又尝试跳SB8,结果一样。然后又自己指定固件(软件默认固件是M3268ABISP-ISPHY20nm),目前用的固件有SM3268ABISP、SM3268ABISP-16K、SM3268ABISP-HY14nmMLC、SM3268ABISP-ISPHY20nm、SM3268ABISP-HY这几个,颗粒主控已经加焊了,工具也换了很多,实在是没办法了,有大佬知道这种颗粒要用那种固件啊?

网友:
查了下,这个制程是16nm的,感觉是固件或者工具没选对
资料上是只支持903

网友A:
mlc你上个3268有点浪费
还是放903或者贴个46xt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你上个3268有点浪费
还是放903或者贴个46xt板子吧

要是有两颗就好了,双贴2246XT或者2258XT

网友:
建议试试IS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