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升压模块可以改更高电压

楼主(2023-03-30):
截图是TB宝贝介绍页面
介绍的是到60V,我看评论区有人改电阻就可以调到73V给电动车充电,我就也改了一个。用的时候先插了电瓶,结果就烧了。好像要求是先插前级,再接负载。
就又买了一个用用看看

我测试过, 本身这个模块最大就可以调到 68.7v,当然前提是把原来63v的输出电容换 成100v的,不然会爆炸。你看商品介绍里, 这个模块可以订做80v,意味着本身芯片是 支持80v的,所以我把原来的1.2v电压分压电 阻,换成1k的,就可以调到72v给电动车充电 了,反正最好不要超过80v吧。对了,这模 块是14年产的,太老了,并且我这个不小心 正负接反了, 立马就烧了(哈哈)

网友:
输出接一个二极管就不会烧了。防倒灌二极管是许多电池充电器的标配

网友:
能有这么大功率

网友:
楼主你这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
为了防止接反,建议串一个电磁炉用的整流桥,或者一个二极管防反接(大功率的那种,IN4007不行,大电流会烧坏),烧掉巨亏,13元没了

网友:
散热能不能压得住,看起来不厚啊,加个风扇应该差不多

网友:
400瓦?吹牛吹过头了啊,四十瓦还差不多

网友:
啥也看不清,啥也不知道啊

网友:
手上在用的是15A22V变压器,买块来可当维修电源(在用的是降压,再配个升压)

网友:
这,直接买个充电器不好吗关键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
模块使用的调整管是什么型号喔?一只管子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
应该是模块没有防倒灌功能导致模块烧了。

网友:
楼主模块应该是额定40w,最大100w,改高输出电压需要换耐压值更高电容,更大的供电芯片。

网友:
我这个是降压模块 看元件排列都差不多 自己加了风扇 20多瓦电感就发热

网友:
还加风扇,风冷。

网友:
这个升压模块的功率真大

网友:
这个电感顶得住吗?

网友:
应该没400W虚标

网友:
千万别信它说的功率,这玩意儿负载功率大了,不一定直接烧毁,而是电压乱跳,轻炸电容重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块使用的调整管是什么型号喔?一只管子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吗

to220封装的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