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麦斯小型电磨机增加调速和type-c接口

楼主(2023-03-30):
科麦斯小型电磨机增加调速和type-c接口

待换的拨盘齿轮电位器

机壳电位器开口

拨盘齿轮电位器焊固定铜线

环氧树脂胶粘合

更换小体积470uf/16v电容

剪裁后的调速板

安装调速板

装type-c接口

DC5521供电低速挡

DC5521供电高速挡

type-c接口供电低速挡

type-c接口供电高速挡

楼主:
12V诱骗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48-1-1.html

楼主:
QC3.0诱骗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43-1-1.html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12V简单。。这个功率也不大,调速意义是不是不太大。

网友A:
谢谢分享

最近也买了二个美耐特,定速的

网友:
调速后,扭力是否有所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最近也买了二个美耐特,定速的

美耐特也拍了一个,同心度相对略差点

网友:
老哥牛皮,居然搞成了双路供电,好评

网友:
这个调速旋钮方向比较好,符合使用习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耐特也拍了一个,同心度相对略差点

美耐特
14000转?
等有空测测转速
美耐特我买的是特价版,功率太小,暂时不搞调速

网友:
不说性能,就这手艺,漂亮!

网友:
楼主的制作真的好看

网友:
这个不错,改的毫无违和感

网友:
感觉还是外挂调速方便

网友:
调速拨盘位置很合理,楼主手艺确实不错

网友:
这种的可调,是收音机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耐特
14000转?
等有空测测转速

你以为他们都是拿高端货来改的?否。都是薅羊毛来的低端促销玩具货,为改而改找乐玩而已。当然,我当年拿科麦斯12V插线款(比楼主这个多了个五档调速功能)改锂电充电款也是如此,原机先天不足,怎么改也没有多少意义。

网友:
改的就像原装的,手艺太好了

网友:
我也准备这么改的,还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