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无极性发光二极管

楼主(2023-03-30):
撸回来的杂件包里面发现的,正负反转都可以亮…太厉害了…

网友A:
就是两个LED反向并联,没啥厉害的

网友:
很正常啊,正反两个封装在一起,通交流电可以同时亮

网友:
那这应该叫小灯珠,不能叫二极管

网友:
就是传说中的两脚双色LED吧?

网友B:
加不同的电压,就有不同的色。

网友C:
意思是如果1正2负显绿,1负2正显黄?这操作有点骚哟,只见过三脚的双色,常用来做充电状态的指示灯来用

网友D:
我第一次见这玩意还以为高科技呢二十五年前

网友:
几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E:
楼主吓我一跳---我以为又有新器件面世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见这玩意还以为高科技呢二十五年前

25年前?卧槽…我居然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LED反向并联,没啥厉害的

反向的时候另外一个不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不同的电压,就有不同的色。

不是这个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如果1正2负显绿,1负2正显黄?这操作有点骚哟,只见过三脚的双色,常用来做充电状态的指示灯来用 ...

我就是觉得这样子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吓我一跳---我以为又有新器件面世了呢!

对于我来说确实算是新器件了…

网友:
两个灯芯反向并联

网友:
正反两个封装在一起

网友:
有些千兆网口自带的指示灯好像就是这玩意,靠颜色表示工作速率

网友:
双色就是两个反向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向的时候另外一个不会烧吗?

二极管本身就有极性用来防反接的,正常情况下,只要不超过最大耐压值都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