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日置DT422x的克隆?欧力德DM6218万用表拆解/评测及电路图全网首发(下)

楼主(2023-04-04):
此贴为《日置DT422x的克隆?欧力德DM6218万用表拆解、简侧以及电路图全网首发》 的下半部分,为了获得更好的浏览体验,只包含拆解与电路图部分,有关开箱和测试的另一部分请浏览《日置DT422x的克隆?欧力德DM6218万用表拆解、简侧以及电路图全网首发 _ 上》给各位坛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开始就是发了一帖《日置DT422x的克隆?欧力德DM6218万用表拆解、简侧以及电路图全网首发 _ 上》,因内容比较多,又全挤在一楼发出了,多个坛友反应此举影响了浏览体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把拆解和电路部分单独拆分成另一个贴《日置DT422x的克隆?欧力德DM6218万用表拆解、评测及电路图全网首发_下》,同时将原贴的一些有关联性的JPG合并成GIF,减少了部分图片,自我感觉处理后效果好了一些。这都是我发帖仓促考虑不周导致的,我会吸取教训,以后尽量考虑更周全些,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接上文

第三部分:详细拆解

由4个自攻螺丝固定后盖,并无卡扣,将螺丝拆除即可打开外壳。

打开的后盖,后盖中电池仓与电路板之间采用电线焊接方式连接。

电路板全貌,因为高度集成化,原件不多,显得比较空旷。

电路板与论坛 《HIOKI DT4222万用表拆解》 贴中的DT4222相比,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红色电线是NCV天线,不知是原始设计存在bug还是个体差异,红色电线是NCV天线,竟然是通过在外壳上开口的方式嵌在两个外壳的夹缝中,真是让人打开眼界!!!

44pin牛屎芯片应该是主芯片,因电路板没有丝印也查不到其他资料,无法获知其准确的具体型号。

电路板丝印180608,看似为主板的定版日期,可以说明它应该是2019年左右定型或生产的产品?

主板左侧有7pin的烧录接口,可以作为使用单片机主芯片的佐证。

1206封装,200mA,自恢复保险,预留的保险丝(座)的焊盘丝印为250mA,可mA档明明最大量程是400mA呀!

0.01Ω康铜丝电阻,是10A电流档采样电阻。需要注意的是,10A电流档没有保险,如果用此挡位直接测量220V交流电,后果将非常严重,切勿进行如此操作!!!
两个丝印M7的1N4007是μA和mA档的保护二级管。

丝印J3的S9013是LCD屏幕背光驱动三极管,旁边的红黑两线就是LCD屏幕的背光板连线。

丝印J3的S9013是旁边蜂鸣器的驱动三极管。

两个丝印为J3Y的S8050,采用SOT23封装,作为电阻、电容、通断、频率档主芯片的过压保护,防止因误测高压(比如220V市电)时输入电压过高而将主芯片击穿损坏。

两个丝印为D5的MMBD4148CC,是SOT-23封装 0.2A/100V贴片开关二极管,相当于两个1N4148,作为挡位切换开关。

表笔插座都是铁质的,使用日久肯定会接触不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也是煞费苦心了!!!

将固定电路板的4个螺丝拆掉即可将电路板取下翻面,可以看到LCD液晶屏通过导电橡胶与主板连接。

背面并无其他元件,只有液晶屏接口、三个功能按键和档位开关的相关线路。

挡位开关布局。

至少有一处线路已经被V片磨损到掉漆,才用几次就这样?

功能按钮采用橡胶材质;换挡V片比较简单,有5个V片,右侧有一个空位,所以拆装时需注意拨盘中V片安装位置。

拧下拨盘上的螺丝,可以将旋钮等彻底拆开;没有使用钢珠,手感一般。

通过旋钮的凸起和外壳的凹槽来限位。

电路板只有1mm厚,真的不算厚。

因出厂没有涂抹润滑脂,有明显磨损迹象,导致拨盘比较卡涩,有时定位还不准。

手边正好有塑料润滑脂,顺便都涂抹下了,涂抹有润滑脂后手感得到很大提升。

第四部分 电路图与简单分析

1.实际测量得到的功能键与引脚矩阵对应关系如下:

                      12                                13

14              RANGE                     (MAX/MIN)

VSS            HOLD/BL                      SELECT

其中 MAX/MIN为预留,可以通过短接13与14脚可获得MAX/MIN最大值与最小值功能(其实也没啥用)。

2.电路图以及简单分析。

完全实测手绘的电路图,仅供参考。

因为与其他单片机万用表的电路大同小异,电路板上的元件又没有编号,具体测量电路就不再详细分析了,下边将只将各个挡位的具体电路分拆出来供大家参考,对16-20这5个挡位开关定义脚的具体排列加以确定。

电压档,17、18、20脚接地为低电平,16、19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电阻档,17脚接地为低电平,16、18、19、20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二极管/通断档,19脚接地为低电平,16、17、18、20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电容档,18脚接地为低电平,16、17、19、20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由上边几图可知,电阻档、二极管/通断档、电容档这三个挡的具体测量电路完全相同,只通过16-20这5个脚高低电平的各种组合来确定功能和显示的不同。

频率档,18、20脚接地为低电平,16、17、19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频率档的具体电路常见的DTM0660和SD7501略有差异,相对比较简化,大致相当于毫伏测量电路。

NCV档,16脚接地为低电平,17、18、19、20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微安电流档,17、20脚通过双二极管接地为低电平,16、18、19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毫安电流档,17、19脚通过双二极管接地为低电平,16、18、20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10A电流档,16、18脚通过双二极管接地为低电平,17、19、20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关机状态,17脚接地为低电平,19、20脚通过双二极管接地也为低电平,16、18脚通过1MΩ电阻连接到3V Vcc 为高电平。

另外,左侧OFF档关机状态下将切断电池与IC Vcc 3V供电的连接,电池处于完全断开状态,不用担心电池额外损耗。同时将IC Vcc与地短接,如上图箭头所示之线路即为此功能,由此可见此处即使被V片磨断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不会影响到日常各个挡位的使用。

其实右侧OFF 档就没有设计同样功能的电路(只有图中方框补上0Ω电阻才能实现,出厂时就没有焊接)可见也不是必需线路。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此设计不是必要设计,作为完全可以省略的布线,又而且还无法避免被V片磨损,又为何要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呢?

汇总得到的挡位矩阵图,其中的H代表高电位,L代表低电位。
按照矩阵图和引脚数,应该还有好多中组合可以实现其他的功能,比如16、19、20脚为低电平,17、18脚为高电平,此时屏幕将显示℃和℉的符号,但因为没有相应测量电路也无法校准,只能说增加温度测量功能是有可能的。

简单总结:

  此表虽然外观与日置DT422X系列很像,实际功能和性能则完全不同,整体做工和质量的差异更是天差地别。简而言之,其只是一个普通的3999自动量程万用表,日常测量、简单维修还是可以满足需要的。诚然它有电压电阻档测量精度不错、显示效果尚可、支持手动切换量程等优点,但是在普遍5999甚至9999显示、动辄100mF电容、二极管档3V输出轻松点亮所有LED的如今,只有3 3/4位显示、电容最高只有400μF、二极管只能测到2V等等都是明显不足,更别说什么真有效值(虽然交流电压档可以测量2KHz,但没有资料证明它具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占空比、手电筒、零火线判断、方波输出等增强功能一个也不具备,加上其NCV天线的风骚走位,所有一切都极好的证实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买的没有卖的精,一分价钱一分货。

后记:上百张高清图片的拍摄、编辑、上传就花了整整三个晚上的时间!外加首次画电路图,多次推到重来,又是好几个不眠之夜!!前期的准备工作、各项数据的测量、各个功能的验证,断断续续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看到这个帖子时,就可以想象下作者付出的艰辛努力,真的非常不易呀!!!另外作为初学者,首次用电脑画电路图,虽然前后花了数个夜晚,经历数稿,可能是因为完全自学缺乏资料加上大脑愚钝,画出的电路图实在是水平欠佳,不能让人满意,自我感觉摸不到门道,始终不得要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坛友中卧虎藏龙,必有此间高人,希望可以不吝赐教指点迷津。

为了获得更好的浏览体验,只包含拆解与电路图部分,有关开箱和测试的另一部分请浏览《日置DT422x的克隆?欧力德DM6218万用表拆解、简侧以及电路图全网首发 _ 上》给各位坛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2023.4.6 更新1:
经过比对,发现所用芯片与晶华微电子的SD7500比较相似,可引脚似乎又不能完全对应,难道是SD7500的衍生型号?
若是SD7500的话,岂不是它是能支持交流真有效值的?可外壳、包装和说明书里边可没有丝毫真有效值的痕迹,这可不太符合基本市场销售常识,哪能把如此重要的“卖点”忽略呢?

2023.4.6 更新2:
检索后发现这款aneng超薄万用表的电路板高度相似于DM6218,两者除了电池不同和电流测量功能取舍外,风格非常相似,基本可以确定主芯片相同,而且很有可能两者由同一工厂代工。本贴中的电路图和分析,应该同样适用于这款超薄万用表,可供参考。不过比较奇怪的是,这个万用表的外壳就有“TRUE RMS”的真有效值丝印,可以作为主芯片支持真有效值的证明吗?

感谢 @hbdj1234的分享,这款模仿优利德ut201的钳表,也是使用的相同的方案,本贴中的电路图和分析,应该同样适用于这款钳表,可供参考。

网友A:
看起来赏心悦目,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赏心悦目,真漂亮

原贴中图片太多了,影响浏览体验,拆分成两个贴应该会好一下。

网友:
也是进步吧

网友:
电路板真是简洁

楼主:
作为一个普通的3999自动量程万用表还算凑合吧。

网友:
牛屎芯片又圆又亮

楼主:
都集成到牛屎IC里边了,外围元件不多,显得很空旷。

楼主:
还好吧,但牛屎永远是牛屎。

网友:
楼主这电路图画的非常专业

网友:
楼主很牛B!特色产品!

网友:
跟dt4222完全不贴边啊,连李鬼都算不上

网友:
日置的还不错,曾经买过一个3244,后来电阻档有问题就卖掉了
现在手里好几个安博的,两个福禄克低端表,对于我这种偶尔用用表的来说足够了

网友:
非常厉害   图文并茂

网友:
这两表没啥可比性

网友:
发亮的牛屎芯片

网友:
找半天才找到拆解图,大呼上当

网友:
只是克隆了一个外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