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会不会被入侵挖矿?我的威联通发现一直在50K/S左右上传数据...

楼主(2023-03-30):
我威联通一直没安装什么软件,都是官方APP中心的源,
用了一段时间在路由器端发现NAS一直在50K/S左右上传数据,一两个月不停。
感觉就很奇怪,官方下载工具没有上传分享,因为没有下载任务,也设置了分享100%后中断,我也不会看是哪个程序上传的。有个“玩物下载”程序好像有黑历史,但是我只是安装了没有用它下载过别的文件。
挖矿也不像,因为CPU占用率和温度也低,上传速率就一点,最多不超过100K/S。
最后一狠心把NAS重置了,现在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我也在用威联通,还没注意有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某个应用的问题,比如是否开启了云服务、BT下载软件在上传.... 既然重置了,可以安装完某个应用后观察一下,排除是哪个应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威联通,还没注意有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某个应用的问题,比如是否开启了云服务、BT下载软件在上传 ...

只要不是入侵泄露隐私就还好

网友B:
看流量监控就行了,哪个线程在偷跑。

查了一下,玩物下载的确会偷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是入侵泄露隐私就还好

可以安装Malware Remover 扫描NAS是否有木马恶意程序

网友:
几年前发现玩物下载运转不正常,没有任务时上传速度都在几M左右,后来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2023-05-16):
联网设备存在后门一点都不奇怪,即便是未安装任何外部应用的原生安卓系统手机,只要一联网就会消耗流量。思诺灯不是说过吗,他们可以间椌任意一部在线手机。

网友:
没有省油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流量监控就行了,哪个线程在偷跑。

查了一下,玩物下载的确会偷跑。

玩物下载不要装了,偷跑是肯定的
现在有迅雷的NAS版,还好,暂时还没发现偷跑。

网友:
现在这个还真不太好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