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不通电的华为荣耀路由器CD30

楼主(2023-03-30):
初步判断电感附近坏了,
手摸一下烫手,2R2电感,
有空买几个换换看,
上盖直接撬开,
下面在接口这两个角的脚垫底下两个螺丝
另外两个角没有螺丝,

网友:
看着体积好大!

网友:
华为的路由器可玩性不高

网友A:
这么点电路板,装这么高的盒子,是为显得高大么?

网友:
电感一般不爱坏,拿掉电感看两端哪一端短路。

网友:
电感发烫的一般是有短路,不一定电感坏,拆了电感量短路正解

网友:
电感居然还会坏,其实就是线圈啊!

网友:
稳压管芯片边上电容颜色不一样

网友:
电感很难坏,一般是后面有大电流或短路!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检查电容吧

网友B:
看着好大一桶里面却没什么,是可以装硬盘吗

网友:
看看旁边那几个大个头MLCC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不用松香大法的情况下,怎么判定电容是否短路,我这有一台TP的路由,之前放在窗台附近用,某次下雨忘记关窗了,回来发现无线有信号无法连接,去检查才发现泡雨水了,赶紧断电拆开吹风机吹,又晾了一天,结果再次上电后,只会所有灯全部闪一次就熄灭,连无线信号也没有了,接电脑上也识别不出来有线网络,目前也是怀疑某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电路板,装这么高的盒子,是为显得高大么?

为了内置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大一桶里面却没什么,是可以装硬盘吗

你想多了,装SATA硬盘空间不够

网友:
这外观有点看不习惯

网友:
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这箱子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