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开机就很尴尬的桌面音箱,“hello niuman”,有没办法抢救一下

楼主(2023-03-30):
RT
有没办法抢救一下,这玩意开机就“hello niuman”,下一句就是 Bluetooth mode”,好特么,想换个带3.5mm+蓝牙输入的模块,有没大佬推荐一下。

网友:
写入固件里面的,没办法改啊。

网友:
可能有一个8脚存储芯片,拆掉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可以就行了,不能就无解

网友:
另外开机状态下同时按音量键或者长按音量键有一些可以切换成中文提示音

网友A:
加一个继电器,做个5秒的延时,给它响过了喇叭再响。

网友:
内存卡,AUX,FM,U盘,立体声输出,就是版本老点

网友:
读写rom存储芯片

网友:
估计没法改

网友:
淘宝有5元包邮的, 什么声也没有, 才买了一个改音箱.

网友:
好多成品蓝牙音箱都这样,声音还特大

网友:
这个要改固件

网友:
人家这是为自己打广告,你还想改

网友:
开机满满的山寨味

网友:
蓝牙收款机一开机就有“恭喜发财”的欢迎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继电器,做个5秒的延时,给它响过了喇叭再响。

这是个好主意。我的旧2.0音箱加了蓝牙模块,先开音箱再开蓝牙模块有电流冲击声,我就先开蓝牙模块,后开音箱旧没有了。

网友:
哈啰牛慢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挺闹的~没办法!

网友:
哈喽  摩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