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阻换好了,却不敢通电,(结贴,不修了)

楼主(2023-03-3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8729-1-1.html

前几天问下大家阻值,我就买了470欧的,对比了原来的 我怎么感觉二环不像是紫啊, 在大电容旁边这个,现在我是焊好了,但是不敢通电,这个位置的电阻阻值如果跟原来不不对会不会炸啊,原来那个我量了是一直在跳阻值,二环我怎么感觉是橙色 你们看像吗?
不修了不修了,怕通电BOOM,不搞了,不安全,浪费时间,放弃了

网友:
万能串联钨丝灯泡大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我看着像是黄棕棕

网友:
就算差60欧姆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差异沒关系的。

网友:
像是黄棕橙金

网友:
这个看着像黄棕橙金吧,刮开旧电阻的外皮,在大约中间的位置量一下阻值就可以确定第三环是什么颜色了,第二环肯定是棕色了.
另外看电阻的位置,应该是和大电容并联的,两个电容的话应该是有两个一样的电阻,你找一下看看了

网友:
黄棕橙棕,最好是刮开旧电阻来测量,把断点两边测量出来一加比较稳当,还有就是分析一下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来推断。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个   主要是二 三环非常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个   主要是二 三环非常像

黄棕橙金=41000Ω=41K

网友:
串个灯泡,安全为上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有两个相同的电阻?如果都在电容旁边的可能是均压电阻,看看两个电容中间那里有没有另一个电阻?假如是均压电阻的话阻值应该是42K才对,上面就是半桥电容的电压150V左右,470欧的话通电直接冒烟了

网友:
旧电阻颜色深罢了,只看旧电阻,不要对比新电阻颜色,是470。

网友:
加灯泡开机
再怕
先拆了开关管

那个坏电阻坏在一边,把电阻外面的保护漆在中间刮开,用表子测中间点到好的一端电阻X2就是大概的阻值。

网友:
色肓了,你这两个色标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有两个相同的电阻?如果都在电容旁边的可能是均压电阻,看看两个电容中间那里有没有另一个电阻 ...

只有一个而已,另一个大电容旁边没看见有啊

网友:
电阻要从板上取下来量,1k欧以下的电阻,得用夹子夹着量,表笔接触部位太小所以数值乱跳。你买的电阻跟原来的绝对不一样,还是量阻值吧,我看着原来的像棕棕棕金,但电阻没有110欧这个规格。

网友:
灯泡大法,检修开关电源的通用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棕橙金=41000Ω=41K

搜了下淘宝,要么39K 要么43K的阻值,41的似乎没有,要么就不是41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而已,另一个大电容旁边没看见有啊

就一个的话估计是尖峰吸收电路的,应该还有个跟电阻串联的电容,查查容量然后算一下电阻应该用多大。
https://www.elecfans.com/article/83/145/2012/20121213301899_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