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极进网络的AP

楼主(2023-03-30):
拆一个极进的AP,极进很多人可能都很陌生,还是最早的时候Symbol名气响,后来变成motorola、zebra、extreme,不停的买卖。
型号是AP7522I,WIFI5的,256M RAM ,512M NAND,CPU看上去像是broadcom的芯片,没细拆,铝合金压铸外壳,做工很好。
新版固件支持WiNG,可以不用AC,其中一台当虚拟AC用,类似于Ruckus的Unleashed技术。

网友A:
百兆网口有点过时了

网友:
虽然是老产品,不过那时的做工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兆网口有点过时了

802.11 ac怎么可能百兆口呢

网友:
有点老旧了了

网友C:
没用过AP,都是用的无线路由器,不懂AP有什么优势,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AP,都是用的无线路由器,不懂AP有什么优势,麻烦指点一下 ...

最大的优点就是漫游功能强,合理的布局基本上能做到无缝漫游。
另外功率大,并发能力强,特别是商用场合用户多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的优点就是漫游功能强,合理的布局基本上能做到无缝漫游。
另外功率大,并发能力强,特别是商用场合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02.11 ac怎么可能百兆口呢

右边网口只看到4线,再说了,那多AC路由是百兆网口。AX倒是没见过百兆网口

网友E:
POE供电?没看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右边网口只看到4线,再说了,那多AC路由是百兆网口。AX倒是没见过百兆网口 ...

右边网口满满的8根连线,哪里看到是4线?左边不是网口,是串口。网变12脚,典型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右边网口满满的8根连线,哪里看到是4线?左边不是网口,是串口。网变12脚,典型千兆。 ...

仔细一看,还真是8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E供电?没看出来

POE供电的,最边上的是POE千兆网口,在上方电感的上面有两个芯片,就是POE电源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802.11 ac怎么可能百兆口呢

802.11ac为什么不可能是百兆电口?大名鼎鼎的K2不就是?那是个无线标准,跟电口是什么标准有关吗?

网友:
AP7522I,WIFI5的,256M RAM ,512M NAND

网友:
做工还是很良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2.11ac为什么不可能是百兆电口?大名鼎鼎的K2不就是?那是个无线标准,跟电口是什么标准有关吗? ...

企业级ap没必要为了节约那点钱,把自己脖子卡死,随便去看烽火,国人,中兴哪怕300M的ap也好多用的千兆芯片,别人最多阉割内存和5G芯片

网友:
我的锐捷AP比这还老网口也是千兆,但是用POE供电就是百兆

网友(2023-05-21):
楼主,这个ap是不是只能console线命令来设置,不能进WEB设置?我也有一台,浏览器进不了ip地址,一直提示证书风险

网友:
楼主这个AP能进WEB设置吗?我有一台,恢复出厂后用背面的地址进不去,浏览器一直提示证书风险,网上看到有帖子,是只能用C线通过命令去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