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这个U盘有量产工具吗?

楼主(2023-03-30):
这个U盘有量产工具吗?

网友:
这么小的容易有量产的心要吗?

楼主:
是个2G扩容盘需要恢复容量.

网友:
弄啥呢!128m要来干嘛!2099的主控,百度大把的工具

网友:
有参数,试试

网友:
又见这么小的U盘了。

网友:
太小了    可以玩玩  DOS启动

网友:
有的,就是芯邦先用aptool清空,然后在用umptool开卡,养成好习惯

网友:
力积电?听这名像是台湾的啊

网友:
有的,网上很多工具

网友:
做黑群的引导盘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