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Pivoful充电宝加Type-C接口

楼主(2023-03-30):
之前在咸鱼淘倍思10W充电宝时带来的,好像是3元,很鸡肋的东西,我自己用的手机都是选择大容量电池,基本都在办公室上班,一般也用不上,还是懒旧的麦克口,必须改。 wechat_upload168018185264258a5cd0866 wechat_upload168018185464258a5e59ad8 wechat_upload168018185564258a5f7f5fa wechat_upload168018185764258a6117c2d wechat_upload168018185864258a6289a10
发现手头的充电线充电很慢,拆开看看,原来只有两芯,
wechat_upload168018185964258a63d5692 wechat_upload168018186064258a64a3824
也改改吧,从USB A口入手,挖个天窗,焊上D+和D-,这样好歹也能5V2A了,正好配我这个改过的充电宝用用。
wechat_upload168018186164258a65ae8b5

网友A:
在A口用焊锡短接D+D-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口用焊锡短接D+D- 是吧?

是的。老兄一眼识破

网友:
直接溶充电线,普通充电器好像都是短接d+D-的,10w功率还可以

网友B:
等于2A出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于2A出电口

是的,不改充电宝方案的情况下最大输出了。

网友C:
要用的话,还是买个新的吧。18w的还是基本够用,原来10W的真不怎么够用。

网友:
老物件凑合用下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的话,还是买个新的吧。18w的还是基本够用,原来10W的真不怎么够用。

18W的有,这个扔了也可惜,旧物利用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W的有,这个扔了也可惜,旧物利用下吧。

拆电池用吧,我的10W的充电宝已经全被我拆了,最差的也得18W的。当然最好的也是18W的,高瓦数的太贵了。网上看到18W的透明充电宝套件卖,8节18650电池的,显示充电电压电流,支持pd协议,我买了两个,组了两个20ah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电池用吧,我的10W的充电宝已经全被我拆了,最差的也得18W的。当然最好的也是18W的,高瓦数的太贵了。 ...

大功率的我也有啊,稀王嘛,60W输入输出,有显示屏显示电压电流。

网友D:
这这牌子叫浦诺菲,以前买了个山寨安卓机送了个充电宝和万能充,万能充是这牌子的,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这牌子叫浦诺菲,以前买了个山寨安卓机送了个充电宝和万能充,万能充是这牌子的,做工还不错。 ...

原来这个品牌叫浦诺菲,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