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把PWM调速器集成到12V 2A的电源壳子里,为了方便电磨

楼主(2023-03-30):
两个便宜的定速小电磨都买了,但电源是个麻烦,,,

干脆很小心的把调速板也集成到里面,锯掉接线柱的部分板子,
壳子比较好开,有卡扣,  在两个边。

楼主:
里面空间很大,但仍然要非常小心,尽量用青稞纸把原来电源的部分包好,并且用热熔胶固定好

调速板的位置在靠近低压部分,但还是可能碰到,我也看不见里面

网友:
撸的调速板还没到,到时候我也这样改

网友:
说实话,这个电磨的功率太小了,不太值得大搞,我试了一下,原配电源功率完全够了,换成大功率的电源,提示不明显。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都搞成高级工具了。

网友:
楼主这又换又改的,成本几两银子?

楼主:
小电源也不值钱,,,搞个二手24V  3-5A的,然后和调速板装到一起。

最好再按个反正转的开关。

网友:
我忍住了,没买

网友:
我的调速板还在路上,准备加个dc2.5插座和插头,电源插到调速板上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电源也不值钱,,,搞个二手24V  3-5A的,然后和调速板装到一起。

最好再按个反正转的开关。

这电磨能用24V吗?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顺便改电阻,把调速板频率调到超声波范围,人耳听不见电流声。或者找电源基准反馈,增加可调电阻也能调速。

楼主:
就是这样接的里面

网友:
直接改可调不就行了,也不用从0起调,比较容易改

楼主:
其实直接改电源的电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磨能用24V吗?

那个调速模板支持3-35V输入,应该能直接输出给小电磨吧

网友:
这个功率太小,还调慢就干不动了

网友:
跟风薅的科麦斯在吃灰,没改

网友:
2元钱的小电磨被大家玩出了新高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