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充电口也分两种?

楼主(2023-03-30):
家里有几个设备,是 typec 充电口,奇怪的是,不能用 typec to typec 线充电,换充电头也没用。只能用 usbA to typec 线充电,不明白其中的规范?

网友:
只能用A2C的数据线的话是CC引脚没接,不能识别PD协议

网友:
只能说偷工减料了

网友:
不识别PD协议吧。

网友:
何止两种,接口一样,各家都有差异,讲个笑话,小米的耳机不能用自己的线

网友:
没接下拉电阻

网友:
我感觉充电功率越大的线也越粗。

网友:
typec to typec是PD线,双方需要通讯有协议才能供电。USB A口转C口的线没有协议直插就可供电。

网友:
是不是有是内部只有两条线的充电线

网友:
c口虽然好,但是有点复杂了

网友:
是不是和电路有关,还没试过

网友:
缺少CC线的下拉电阻, PD不会供电.

网友A:
大多数简单的小电器的c口没有识别电阻

网友:
有几个设备,不能用c to c 线充电,估计这几个设备c口CC引脚没接下拉电阻。

楼主:
感谢,学知识了,后面看自己能不能加上这下拉电阻

网友:
你弄个5k 贴片电阻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有一个引脚没接,不能识别pd快充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简单的小电器的c口没有识别电阻

下拉电阻只是个别品牌快充上识别用,和PD线的协议通讯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