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点焊机续

楼主(2023-03-30):
上次放弃了用镇流器做点焊机后,继续用逆变器做点焊机,又过了这么多天,今天终于把主机做好了。

焊笔接口可以用铜鼻子也可以用快速插头。
由于还没有做点焊笔,临时用6平方点焊笔试了试,1号脉冲最小单位10ms电流40%,2号脉冲30ms电流60%,焊点有点过但是挺牢固的,等点焊笔做好再慢慢调参数测试。
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我的就一直散着用,没动力装个壳,

网友B:
这变压器质量真不赖

网友C:
看着点焊的挺牢固的

网友D:
点焊的是多厚的镍片?

网友E:
要是在变压器旁放个尺子做参考物就好了

网友F:
次级绕组多大平方的线缆啊?

网友G:
楼主这变压器怎么绕的?

网友H:
点焊机的外壳挺漂亮的!

网友:
不知道像国轩332140铁锂那种铜电极的用电焊机能焊么?想组一组电动车电池,不知道怎么样。好像宁德的33155 是铝电极的?不知道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一直散着用,没动力装个壳,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质量真不赖

逆变器的还可以,原线圈重复利用,不用增加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点焊的挺牢固的

焊点都发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的是多厚的镍片?

不是0.1就是0.15的,太久了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在变压器旁放个尺子做参考物就好了

上个帖子里的图片里放了尺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次级绕组多大平方的线缆啊?

4组2.1*8mm扁铜。大概64平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变压器怎么绕的?

用原绕组重新绕一下,上个帖子里有绕好没装硅钢片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点焊机的外壳挺漂亮的!

谢谢,开始用稳压器外壳做了一半发现没空间接线,后来专门买了个充电机的外壳,尺寸220*160*300mm

网友:
点焊效果不错,壳子也合适。

网友:
将近12Kg的变压器,功率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