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佬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9 - 华硕Z87总线供电

楼主(2023-03-30):
收了一张坏的华硕Z87-A,想着修好了给自己的电脑升级。

2013年配的i7 4790,华硕b85 pro gamer,这个网红主板,用了两年多,快出保的时候,有时候会反复重启,亮了进系统网卡也坏了。
返厂维修用了一年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那个时候已经出保了。
当时网上一查是个通病,Rt8065桥的Me供电芯片,于是自己买了两个这个芯片,新手焊工太差,最后把板子搞废了,只能闲鱼坏版出了。
说到这个B85板子,我最近修好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通病,直接改电路永绝后患。

言归正传,今天这个贼霸气,可以触发,有复位不跑码。看起来要么是捡钱,要么就不简单啊!

先刷BIOS,没用,不死心,找到Tpu芯片的Rom,也刷了,涛声依旧。

有复位不跑码,刷BIOS不好,三板斧只剩下干桥了。
那不是我们野生维修员干的事情,曾经修过一个有复位不跑马,最后是查到了有微小的断线,这个板子看着成色挺好也没有任何划痕如果是内部板层断线那就太难查了。

这个时候只能对南桥的信号进行地毯式搜索了,

看看只有一个电压比较可疑,它叫1.5VLX,南桥内部叫VCCVRM,为什么说他可疑,他叫1v5,但是只有0.8V,这个是总线供电,当然只是可疑,因为有些电压在没有初始化的时候也许可以是个预设值。

但是经过多方资料(其实就是8 series pch datasheet),这个电压最低只能1.455v。

那么就是它了,这个电压来自一颗up0109,它基准通过3脚和PR3042来自华硕的TPU芯片,的确tpy这个脚是0.8V,糟糕不会是tpu坏了吧,

这个程序我刷了,程序应该是好的,这个芯片可不好买。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先拆了PR3042,结果发现tpu电压回到1.5V了!

拆了下面电容也不行,说明就是up0109挂了。

这个芯片很常见,可是我偏偏没有,而且板子上是两颗APL5337挨着,可以代换。

找到一个RT9173D,引脚封装一样,参考电路也一样,换上,亮机了。

看着有复位,其实还是电压不正常,非常具有迷惑性。

3脚电压正常。

准备换掉那张技嘉b85丐版了。

网友:
技术不是一般爱好者那么简单了。

网友:
  前排围观  广告位招租 ……

网友:
会修主板电路,也是高手

网友:
楼主不简单啊

主板芯片级维修

网友:
能修这个的不得了,我好想一鞋底板给你飞起来以解嫉妒之心

网友:
有点位图还是比较好修的,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没整过这东西,太高端了。

网友:
牛掰的,一直没弄明白点位图哪里可以搞到

网友:
都能修主板了,还是野生的吗,这是高手哇啊

网友:
用了十多年的电脑感觉还是品牌机的主板质量更可靠些。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能修好这种故障就是高手了

网友:
能修主板的,确实都是高手的。

网友:
华擎华硕b85有个供电芯片的通病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专业修主板的,一般人哪有主板的资料。

网友:
高手,只有崇拜

网友A:
z87换B85有多少提升呢,不如换平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z87换B85有多少提升呢,不如换平台吧

用周星驰电影来说就是   都是垃圾

网友:
好像台式机直到10代还是12代才有明显提升,不然怎么叫牙膏厂呢?

网友:
真是高手啊!我也用i7-4790,主板坏了只能卖掉,然后淘个修好的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