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上拆下来的无线充电面板不知道怎么接线才能使用

楼主(2023-03-30):
车上拆下来的无线充电面板不知道怎么接线才能使用,有充电使能和CAN高低信号的不知道怎么接电。

网友:
有请高手出山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本田的无线充电板不知道怎么接线试试好坏

网友:
感觉左面4个脚接电源正极,右面4个脚接负极,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容负极的脚位

网友:
请楼下高手出山

网友:
上面8个脚的排插,左边4个是地,右边4个是12V。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上面8个插针的是电源输入,有防短接保护二极管(接反二极管容易烧毁),可以测一下二极管极性,目测左(4针)负,右(4针)正。

网友B:
板子没翻面,不知另一面的走线是怎样的。

网友:
有can线的估计不好驱动

网友:
在二极管应该是防反接起保护作用的吧,正负标识一点也看不见,只好用表测了

网友:
blue to VCC,black to GND.我猜的

网友:
具体什么车型的,车架号发来,我给你找找资料

网友C:
万用表量公共地和针脚的对应关系先找出负,剩下的再量与插针下面那个二极管右脚的通断就行了。

网友:
去咸鱼搜,同款产品后边加上带尾线,看图片尾线颜色,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很新2022的PCB,车用无线充电板做工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量公共地和针脚的对应关系先找出负,剩下的再量与插针下面那个二极管右脚的通断就行了。 ...

电源搭铁各2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没翻面,不知另一面的走线是怎样的。

电路图大神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8个插针的是电源输入,有防短接保护二极管(接反二极管容易烧毁),可以测一下二极管极性,目测左(4针 ...

电源2条,搭铁2条,canL/H,充电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