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啥每次这折叠雨伞都是从这里坏开始

楼主(2023-03-31):
这种20-30块折叠伞,应该不下5次吧,都是这里脱钩,然后某次打开,不注意,卡到那里,造成更严重伤害吧,或者划破伞布

网友A:
这边可能吃力大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估计还是价格决定了结构这样做省成本...

网友:
确实有,可能设计就是这样的吧,拉动GDP

网友B:
这个位置算是个受力点,估计设计就没考虑稳定使用随便挂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边可能吃力大吧

就是这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算是个受力点,估计设计就没考虑稳定使用随便挂上的 ...

我扣上去,还是会脱落的。有啥东西能固定好嘛

网友:
换钢丝,我现在买的雨伞基本都是一年左右,贵的没钱买,便宜的都一样。

网友:
这个地方最脆弱

网友:
这就是MADE IN CHINA

网友:
这种脱扣估计便宜货都是这样的。因为是受力点,挂扣的钢丝强度不够、或者挂耳的孔径太宽,都有可能导致钢丝脱扣。

网友:
老伞问题少,新伞容易出问题可能是为计划性报废设计的。

网友:
使用几次就坏!

网友(2023-06-07):
易损设计,现在的雨伞一分钱一分货,拉动GD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