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机械键盘轴体

楼主(2023-03-31):
轴体不值钱,但总有身边没有替换品的时候,而且即就是有替换品,放的时间长了,触点也氧化了。
某个键不好用,无非两点,一是键按下去不容易弹起来,二是轴体的触点氧化了接触不良。
不容易弹起来,是轴体的弹簧弹力不足,拆开轴体,把弹簧稍微拉长一点即可。
触点接触不良,用3mm宽砂纸分别打磨两个触点,再涂一点导电膏,防止触点再次氧化。
我的键盘哪个键有问题,经以上处理,再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导电膏是森么材料

网友:
这个部位用导电膏?不怕一直导通么?!看着像凡士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电膏是森么材料

看样子不是什么导电膏,就是凡士林

楼主:
我买的导电膏本身是绝缘的(我还特意用万用表测量过),导电膏可以保护触点防氧化,通过所谓“隧道效应”使接触电阻大大减小。
我的几个万用表的转盘触点都涂有导电膏,常用的开关,能涂导电膏的,我也都涂有,效果很好。
各位可以搜索“导电膏”,研究研究。

网友B:
你要是能加里导电膏你的轴体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加里导电膏你的轴体就废了。

我加了导电膏的轴体最长时间一年了,也没废。

楼主:
我买这种导电膏。

网友:
我以为是能导电的材料,有能修电路板的但是太贵,还有电力系统用的,减小接触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这种导电膏。

我买过黑色那种,说是减小接触面电阻,防止氧化,实际万用表测量不导电,对抗氧化应该是有用

网友:
拆开弹簧补飞吗?

网友C:
其实弹片可以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弹片可以拔出来

没错。但怕的是拔弹片的时候导致弹片变形。

网友:
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其实可以试一下WD40神水!

网友:
开关触点氧化无解,乳白色的导电膏应该是不导电的,能起到保护触点的作用。

网友:
砂纸有点粗,触点用牙膏碾磨一下,应该更好。

网友:
照片中的砂纸个人感觉太粗了,但是千目以上的砂纸一般家里又不会准备,我是在触点上喷点WD40,再把A4纸剪成小纸条插进去不断抽插,效果还不错,抽插完纸上都黑黑的,严重的换一张纸条再抽插,直到白纸上干净为止。

网友:
看着像润滑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