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接2个IPTV只能用HUB交换机,不能用 路由器吗?交换机与路由器有何区别

楼主(2023-03-31):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武汉电信宽带 2路IPTV 的话,光猫尾部只有1个ITV接口,有不少老师指点我说, 加1个HUB交换机,就可以多个IPTV口了。

我用360搜索“光猫接2个IPTV”  ,也看到不少这样的贴子,有贴子说,只能用  HUB交换机,  不能用  路由器

我家中没有  HUB交换机, 现有1个4口有线路由器,我试了一下, 光猫尾部1个ITV接口,+有线路由器,  接到IPTV机顶盒上。IPTV机顶盒上网络灯显示不通(网络不通时为红灯)

我还没有理解, HUB交换机 与 路由器,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  光猫接2个IPTV  只能用  HUB交换机,  不能用  路由器  ?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如果真的是,必须用HUB交换机,我去买1个 HUB交换机再试一下。

网友:
ITV接口不在同一个VLAN中,跟宽带不在一个通道,路由器关掉DHCP功能,把路由器管理IP改一个不和光猫冲突的,接LAN口就可以当交换机用了

网友:
路由器关闭DHCP,所有线插lan口能当交换机用

网友A:
你试试先把路由器DHCP关掉,然后光猫IPTV接口和两个IPTV机顶盒接口都用网线接在路由器的LAN口上。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先把路由器DHCP关掉,然后光猫IPTV接口和两个IPTV机顶盒接口都用网线接在路由器的LAN口上。就是楼上 ...

这个是正解,路由器DHCP关掉就是交换机了,别插wla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先把路由器DHCP关掉,然后光猫IPTV接口和两个IPTV机顶盒接口都用网线接在路由器的LAN口上。就是楼上 ...

不需要VLAN交换机???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试试!
对我来说是扫盲贴!多谢楼上的坛友解惑.

网友:
有些路由器带IPTV功能的,但要配置一下,用普通交换机简单些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一个端口两路IPTV,是通过端口VLAN来隔离的,还是说只是IPTV账号不同而已,走的同一条网络线路。如果只是账号不同走的同一条线路,是个交换机接上都能用吧,路由器也可以关闭DHCP只使用LAN口来当交换机使用。

网友:
最简单方法:找运营商换多口光猫并配置好。
现在找不到HUB,用傻瓜交换机收到IPTV组播当广播处理,需要验证。

网友:
HUB是HUB 交换机是交换机 路由器是路由器 分别工作在一二三层

网友:
改成交换机模式

网友:
不用交换机也可以。
有些人的宽带和IPTV单线复用,就是用的普通路由器。宽带上网接路由器的WAn口,IPTV接路由器的LAN口

网友:
路由器的4个LAN口,默认配置下就相当于一个交换机。你直接接就行。
如果你懂配置,哈可以给它配VLAN来跟其他流量做隔离。不过,家用路由器这么配置,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