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p5单元显示镜像

楼主(2023-03-31):
p5模块显示左右翻转成镜像了 控制卡里只有调整上下90度270度翻转的 是不是控制卡不兼容了 能否调整꯭数꯭据꯭线꯭序极性改变翻转

网友:
这个一般都在控制卡里改!

网友:
感觉像是设置问题,好像控制卡有个什么设置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应该是在控制板里面改

网友:
性改变翻转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