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电路的波纹

楼主(2023-03-31):
变压器很小很小

稳压前波纹很大很大,600mv了

稳压后,减小了30倍,变成大约20mv,就能看见噪声了

网友A:
稳压前的电容难道不能消除电路的波纹吗,滤波以后居然还有这么大的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前的电容难道不能消除电路的波纹吗,滤波以后居然还有这么大的波纹

变压器容量小啊

网友B:
咋看着像锯齿波?!

网友C:
不错,肉眼能看见噪声、、、、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看着像锯齿波?!

哈哈,锯齿波是对的,充放电嘛

网友D:
变压器那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那里去了?

那两个方块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肉眼能看见噪声、、、、鸟。

观音观音,你的明白

网友:
这就是一把电锯

网友E:
稳压后纹波频率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后纹波频率都变了

哈哈,没变啊,只是显示的不对

网友:
效果还是蛮明显的

网友D:
对不起,我以为是继电器了。但是没带负载,与变压器关系应该不大吧

网友:
滤波不应并个小容量高频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我以为是继电器了。但是没带负载,与变压器关系应该不大吧

负载是ad588和led

网友:
我也有一个很小的变压器,好像是1-2w的,现在这种小变压器很少有卖的了吧,基本上被开关电源替代了吧

网友:
等我有钱了第一件事就是买个楼主那样的表,然后天天来秀

网友:
100Hz的纹波我理解,全波整流的。
2kHz的是三端稳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