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又修欧普18W磁吸吸顶灯

楼主(2023-03-31):
『X折腾』又修欧普18W磁吸吸顶灯
六边形

翘出来,这种连接方式,搞不懂

这次偷懒,直接用镊子短接灯珠测试

肉燕还看不出坏灯珠

大功率烙铁直接烫

亮灯再次测试

测试下功率,有坛友老是纠结少一颗更容易坏

实际上好的驱动,它自己是有调节功率的功能的。

网友:
还带透镜的啊

网友:
这是欧普吗?看图标像山寨美的

网友A:
恒流驱动,短接坏灯珠是个简易可行的办法

网友:
我去年也撸了这种,到手就不亮。隐约的可以看到摇晃线头时焊接位置已经松脱。和客服说自己拆开焊接算了,客服非要我返厂。

网友B:
没有做绝缘防护,直接手拿镊子短接测试??

网友C:
手持镊子,不会触电吗?

网友:
看来欧普用料很一般,比松下差多了

网友:
估计是隔离驱动不怕电没事

网友D:
看起来楼主该买个拆led的pt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驱动,短接坏灯珠是个简易可行的办法

测量灯珠两端电压更好

网友:
欧普便宜的也不耐用

网友:
焊锡温度不够啊!! 不是少一颗更容易坏,是开始有坏的后寿命就到了,陆续开始接二连三的坏了!就是你把烧的那个换新的,也开始陆续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楼主该买个拆led的ptc了

有个,也买了个新的,但是新的温度一直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绝缘防护,直接手拿镊子短接测试??

高压电抢修都是徒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持镊子,不会触电吗?

如果楼主是插在隔离变压器上,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大多数专业维修人员都会有隔离变压器的,这样也能防止示波器等设备损坏。

网友:
都是小芯片大功率,很热啊

网友E:
通常,短路法适用于临时处理。一般而言,如果有一个灯珠坏了,说明这盏灯上面的这批灯珠的寿命都快到了,就像补旧衣服,补了这里,那里马上也会坏。所以,如果想换,需要所有灯珠全部更换。想省事,就买个新的。照明灯还比较简单,拆修比较方便,电视机里面的背光,只要有一个灯珠坏了,都是整批灯条更换,亮的也换,否则,以后再拆机更换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短路法适用于临时处理。一般而言,如果有一个灯珠坏了,说明这盏灯上面的这批灯珠的寿命都快到了,就 ...

这个也是其中一点,那问题是这个灯珠坏你也不能判定所有灯珠都可以坏了吧?
反正我用这种方法修的灯,基本都还能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当然我也会跟他们说,下次坏就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欧普现在就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