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一下3281U盘降频量产修改哪个参数

楼主(2023-03-31):
   我有个3281的镁光颗粒U盘,在USB2.0上面用起来正常,拿到任意USB3.0上面用就会掉盘。据说可以降频量产解决问题

2C A4 64 32 AA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5A 5A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CBCBB O0915 3D MLC L06

请问上面这个参数哪个是频率?

网友A:
超频改A8那一项,第25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频改A8那一项,第25组

数字随便改?数字改小就是降频吧? 比如A8是100多,我改成99能行?

网友:
用黑片工具,就自动降下来了

网友:
A8改成8C或者78

网友(2024-02-28):
现在不知道哪家的3281板子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随便改?数字改小就是降频吧? 比如A8是100多,我改成99能行?

鸡血3281套的是3280的参数,实际3281跑不到那么高,闪存频率跟DDR上升沿下降沿同步一样的,也是33 66 100 133 166 200 233 266 300 333以次类推,改频率不是乱改要符合DDR规范 虽然你填成120 110之类的也能用但是仍然建议遵循*33*步进频率,C8是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就是200对应DDR-200,A8转换就是168(166),85转换就是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