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LED胸牌新做一个自行车尾灯,这次搞成立式的,什么花哨显示都不要了!

楼主(2023-03-31):
上次那个胸牌尾灯的怀孕电池在放气后,存不住电(自放电大),感觉不是放气的原因,还是电池不行了吧
没合适的电池换,翻出这个版本的LED胸牌,原本想拆开取电池,结果是超声波焊接的,那就重做吧

这版比较厚实、且重

背面还带磁吸

重新刷内容
因为这个版本带物理开关,开机默认第一条内容,所以什么花哨显示都不要了,只加一个闪烁功能

改好,而且这个版本的亮度略低

撬掉磁吸的铁片,直接上扎带
扎带用那种可以松掉的

还是用结构胶

采用立式,方便竖绑在座管上
涂胶粘好

固化后再贴上泡棉防滑

安装上

来个动图展示效果

这个LED胸牌也放了几年了,电池倒是没有怀孕,自放电也小,简单搞一下,先用起来

网友:
快看,前面那个人屁股会闪光

网友:
这么好的自行车,不挂个蛋蛋可惜啦。

网友:
还是要卸下来充电?

网友:
树立了一个良好的靶标

网友:
尼龙扎带直接粘不结实,最好在压一小段布条

网友:
哈哈,我原来买4个这种胸牌就是打算改成电单车的转向灯的

网友:
再给自行车加个磨擦发电机,骑行就可以充电。

网友:
挺好玩的,可惜我没有。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夜晚骑行安全。

网友:
这个效果也不错,做个流水灯的动态效果吧。

网友:
元首啥都能搞

网友:
效果很好!但这种扎带不太耐候,如果车经常放外面经风雨、见世面,什么时候掉了可能都不知道。还是换成金属的比较好,例如,304不锈钢喉箍。

网友:
仍然担心不结实,山地骑行剧烈震动时小心脱落。

网友:
这个看上去挺不错的,夜晚骑行必备

网友:
新款没看到怎么供电。

网友:
这创意不错,防止追尾

网友:
元首成熟了哈哈

网友:
3个合并使用就能更全面

网友:
夜行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