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CH32V003的另类用法

楼主(2023-03-31):
    最近看CH32V203C8T6特便宜参数远远强于F103确定用替代之后计划的CH32F103系列,已经买了样片在写寄存器驱动底层代码.又发现CH32V003F4P6 实在便宜忍不住买了点样片准备回来替代STC8位机方案.
    最新收到的一个案子是模块化工控驱动MCU替代PLC,当仁不让CH32V203C8T6就派上用场了,但LQFP48是硬伤啊,GPIO能用的也就35个,需要分给电平输入,模拟输入,电平输出,PWM输出,串口输出,USB通讯,怎么看都不够,然后一通寻找IO扩展IC,最理想的是CH423,但之前已经调试过不是很好驱动,输出是8位联动,改变一个IO状态需要用加法减法处理旧值计算得出新值再通过IIC发送,并且价格也不便宜.灵机一动CH32V003F4P6不是现成的IO扩展神器嘛,18个IO分出一个SDI升级,2个串口通讯.15个IO妥妥的.并且把RX用二极管隔离后可以串口并联N个CH32V003F4P6,自己写分配协议,如最简单CH32V003F4P6发送单ID值0x01~0x80分别代表哪个IO操作,相关扩展CH32V003F4P6操作完成操作返回0x81~0xFF当确认ID值,因并联扩展CH32V003F4P6每个GPIO分配独立ID值,接收非匹配ID值直接default+break.这样扩展出几十个GPIO貌似都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模块化工控初始案子,整个大设备会用几个驱动模块组成,所以单个模块目前只用一个CH32V003F4P6扩展15个电平输出IO,目前还在原理图设计状态,后续分享实际效果 .

网友:
小伙子。,你说的没错

网友:
太好了,又学习知识了

网友:
工控的话用光耦输入,可以用阵列扫描的方式增加输入点数量

网友A(2023-06-04):
这个ch32v003的开发工具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h32v003的开发工具好用不?

好用啊,一个IO搞定下载,应该是用协议定频传输.MRS软件个人觉得还是挺贴心虽然没有KEIL强大但人家专一,原始库代码不用自己操心,建新工程就自动把原始库头文件按标准目录建好,后续不用再一一调用,这点对换芯片型号或者新人特别友好.并且自动代码填充实时判定错误,我真的喜欢,准备最近搞案子都用CH32V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