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光猫HS8145V5 telnet密码问题

楼主(2023-03-31):
华为光猫HS8145V5已经启用telnet服务,用电脑cmd不能成功登录,求解?

网友:
运行程序,选择“维修使能”,选择连接光猫的网卡,通过“刷新”来确认本机IP正确,选择“主/备模式”,然后点击“启动”
等到光猫指示灯均常亮,Telnet连接,用户名:root,密码:admin或者adminHW

网友:
      Login:root
      Password:admin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试了,提示user name or password wrong

网友:
telnet 应该是root用户名  密码就不知道了

楼主:
      Login:root
      Password:adminHW
可以成功了

网友:
Login:root  Password:adminHW

网友:
不能成功登录

网友:


网友:
华为很贼,不同的型号ROOT密码经常换

网友(2023-10-17):
直接问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