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56大洋的256G金士通SATA固态硬盘拆解与简单测试

楼主(2023-03-31):
拼夕夕56大洋的256G金士通SATA固态硬盘拆解与简单测试,反正要用卷的,便宜就好了,给老机升级用,感觉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这牌子好眼熟啊

楼主:
就是悉硕一个厂出来的货,壳子不同材料

网友:
刚看见一个红色的,又看见一个红色更便宜的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跑分速度还是不如89元的梅捷等QLC固态。

网友A:
来个车,我要去看看

楼主:
老机器用这种便宜的盘做系统盘是真的实惠

网友:
固态现在是真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车,我要去看看

就是多多金士通旗舰店,不过你得搞卷啊,安桌手机浇水啊,种花啊,种田啊,什么的,要搞卷才实惠

网友:
用小厂子的固态 最怕的是瞬间暴毙

网友B:
请教楼主,第2个图片用的啥软件?请告知

网友:
建议还是别太信山上的货。。起码弄个90左右的256吧

网友:
便宜,就是不知道耐用性咋样

网友:
那几坨胶是干啥用的。

网友:
我以为我买的幻隐77块就行便宜了,你这个更便宜

网友:
第一眼看成金士顿的有木有

网友:
还算便宜,给老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的固态是便宜好多了,不过还是比机械硬盘贵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第2个图片用的啥软件?请告知

rtl_flash_id   用来检查芯片组与颗粒的,不过你要知道你固态硬盘是用的什么主控,不过也可以一个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