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置电池包如何利用?

楼主(2023-03-31):
两年前手痒花小三千买了个斯蒂尔的36V锂电锯,根本就用不着(不过切割速度是真快,和油锯没多大差别,续航也厉害)有三个电池包,真怕这三节电池放坏了。求解有啥办法把这几节电池利用起来?

网友A:
买个升降压表头,做个移动可调电源。。这电池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升降压表头,做个移动可调电源。。这电池不便宜吧?

一千左右一节,最低时七八百。

网友B:
买个36V电动车,用这个电池驱动就行了。三并使用,也能跑挺远。

网友:
赞同2楼意见

网友C:
建议楼主咸鱼出了吧。如果没有配套工具,干别的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咸鱼出了吧。如果没有配套工具,干别的浪费了。

有电锯的,只是长期不用怕电池废了。

网友D:
三千买个链锯,当时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千买个链锯,当时怎么想的?

脑子短路了

网友:
拆解看看,满足大家

网友E:
买将压板 做成充电宝

网友F:
买个那种升降压的数控电源板,这不现优质电源可调电源嘛

网友:
做个超级充电宝吧,随便管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将压板 做成充电宝

充电宝好几个,各种电池一堆,维护就够麻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那种升降压的数控电源板,这不现优质电源可调电源嘛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去农村偷偷伐木,维护维护电池

楼主:
买这两个,外接电池包然后降压为5V双口输出,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去农村偷偷伐木,维护维护电池

不用偷偷去,可以跟林业局说一声,去帮忙砍伐枯树。我这边都搞了两个多月了,山上都是油锯声。

网友:
电池特殊的话,相应的配套东西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36V电动车,用这个电池驱动就行了。三并使用,也能跑挺远。

这个想法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