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电源的技术参数和指标意思

楼主(2023-03-31):
首先我现在电脑上的是鑫谷的GP600,当时买的是500瓦,DC-DC,金牌80%的。使用的主机是数据主机,G3260+B85,一个ssd做系统,4个机械硬盘(西数HC320,8T)做数据盘。

现在出现问题是这个电源不能同时启动这套设备,3个硬盘同时启动没问题,第四个硬盘同时启动开机就会出现磁头复位,不能启动。四个硬盘分别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这个电源用了几年来,但是在新电源的情况下就出现一根线三个sata都不能全部插满,必须分开另一个线接一个sata硬盘,现在更严重。所以就算换电源也要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结果。
所以我现在有的问题就是,
1.这样同时带动机械硬盘同时启动的情况,这个电源带不动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以后选电源该怎么避坑?
2.我按照一个机械硬盘40瓦预留电源功率,全部合起来也就300瓦不到,我新电源是买300瓦还是继续500瓦
3.现在我看上了三个电源,台达的VX系列,5年质保换新,但是是双正激,这个没有标80的标记;航嘉500瓦DC-DC的金牌80,3年保修;长城500瓦,没标正激还是DC-DC,3年质保。我该选是质保长的还是80的?
4.正激和DC-DC哪个结构更加稳定和长寿,数据无价,数据主机用的电源一定要保证质量,而且后面还要准备加机械盘(现在暂定目标HC550,16T)。

网友:
1、电源会“老化”……变压器磁通量下降,开关管效率低,……带载能力下降
2、“数据机”,一般不是经常开关机的,不是家用机的使用习惯……所以 怎么“同时启动”硬盘
3、专业的叫,双电源"冗余"……家用的taobao叫“双电源启动线”
4、正激还是DC-DC(推挽,半桥,全桥) 要看电路图
5、问题看不懂……回复也不用看 (笔记而已)
6、接口氧化 ,功耗上升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电源虚标,实际功率不足;2、输出线芯太细,电阻大,几块硬盘同时启动时电流较大,造成压降大,设备不能正常启动。从描述看,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换新电源的话,功率余量越大越好。

网友:
按道理电源功率应该是够了的。
混数码的,试试在电源内单独接出四五组线,专供硬盘使用,试试先……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一个服务器电源,不是那种长条形的,电脑城应该很多二手的,基本上一辈子用不坏。
看起来就像普通电源一样的,功率一般是500W起步,应该是老式的DIY服务器用的电源,
我很少看到这种电源坏的,缺点就是效率和现在的比,比较低,但是真的耐用。

网友:
硬盘也没多大功率吧,估计不是功率问题,要么线有问题,要么电源有问题了,买大品牌的应该要好,参数看看参考就好别太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电源虚标,实际功率不足;2、输出线芯太细,电阻大,几块硬盘同时启动时电流较大,造成压降 ...

我觉得这个分析比较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电源虚标,实际功率不足;2、输出线芯太细,电阻大,几块硬盘同时启动时电流较大,造成压降 ...

我从第一次出现一组线不能挂3个硬盘时候就怀疑第二种可能,当时我用万用表插着测12v发现测试端没有降压波动,但是硬盘就是磁头复位,直到拆分开硬盘分别接入两组线才能启动。
现在修这个电源或者像下面的朋友说的动手换线我是不可能的,毕竟我没有专业的测试电源的设备,还不如直接买新更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知道哪些电源的线线径足够好线阻低,而且接头足够牢固,我现在手上这个电源就是刺破头的接线法,我想买到旧款电源那种爪扣式的压线端子把线压死接触足够的。虽然刺破头有说功率足够指标,但是牢固度和接触面始终比旧款的差。

网友:
市面上有独立给硬盘供电的电源,220进电源,电源输出12V,,5V 到SATA供电口上,数据线接电脑,搞定,

网友:
检查电源插口有没有氧化,电源出问题的话,硬盘也很容易挂

网友:
硬盘电机启动瞬间需要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电源瞬时功率跟不上 我用海韵560W 全模组启动5个企业盘没问题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B:
可能是5v功率不够吧,这种电源12v的功率一定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5v功率不够吧,这种电源12v的功率一定是够的

现在的电源一般5v均衡个20a就很高了,而且好像是5v,3.3v都是自动平衡吧,新的电源都是主标12v功率直接占90%了,刚才看一个40a12v的500w,5v标10瓦,12v480w,就是自动平衡吧,不会5v缺失这么大吧,我去查一下硬盘对电压的电流需求

网友C:
鑫谷GP600G,按说用的虹冠CM6500+6901芯片组合的APFC+LLC同步整流出12V主电压,然后再通过两组DC-DC同步整流板降到5V和3.3V的通用方案,因各级都是同步整流,所以电源的电压转换效率较高,也因此整体发热量本身不会高,然而厂商和渠道商为了追求用户初始体验,这类电源无一不采用感温风机散热,NTC热敏电阻检测不到较高温度时,常常风扇转得很慢,或者干脆不转,但不管怎么说,电脑主机里的热量还是很高的,如果主机没有额外的机箱风扇把主机内的热气抽出来换气,那么当电源风机偶尔起动时,电源内部普通液态电解所处的工况环境温度还是偏高,寿命也相应短了不少,我原来给朋友搞的多硬盘NAS主机,用一个全汉的老500W,双管正激,不像现在400W级别以上普遍用同步整流,二次低压侧整流散热片很大,风机虽然也是温控,但明显转速要比现在的高,但即便如此,用了几年后,出现偶尔启动不正常,不能正确进入系统,演变后后期,摘掉多个硬盘,光进bios进行刷新操作都失败,后来电源换一个新的普通电源就正常了,然后把全汉电源拆开,在拥挤的线束下面,才发现好几个电解顶部防暴纹漏浆了,粘了不少灰尘已经干涸失容了,全部换成相应耐压规格的固态电容,再换上就恢复正常,一直顺利工作至今未见异常。

虽然利用功率MOS管同步整流,名堂上叫理想二极管,但实际也还是有点功耗的,但厂家设计的二次侧12V整流,常常散热片很小,甚至只贴在底壳上没有散热片,再加上风机为了追求静音,不经常转动,系列中一部分追求经济的中低档电源在12V滤波中没有选用固态电解,只有少数同系列中顶格功率的才堆料采用固态,这就造成电源经不起长时间的考验。建议拆开检验确认一下12V输出上的电解是否为液态电解,如果是注意是否有暴浆问题,手头有仪表工具的,像有电容容量检测功能的万用表测一下这些电解是否失容,需要注意的是,一部分万用表只能单个测电解,多个电解并联时容量太大超量程测不了的,将失容的电解全部换新,当然也可以换一个电解质量过关的新电源。一般来说,厂家选用的DC-DC转换板倒是清一色固态(当然其上的固态电容数量很少),但是DC-DC转换板前面的12V线路上的电解厂家多数会选择偷工减料改用低成本的液态电解,体积比固态的大,在只知道体积大就是更好的人面前更有卖相。

网友:
300w电源足够,实际功耗不到200w,旧电源带载不行无非就是电容老、功率管输出不足,在电源里面争论固态还是普通电解没啥意义,我的主机还用着2005年左右的全电解电源呢,常驻硬盘13个,机箱主板cpu内存硬盘都换了无数茬了,唯独键盘与电源没换过

网友:
我这还有几台退下来的99年左右的爱不摸服务器电源,还是一开机就正常启动,把硬盘全插满都能正常跑,就是动静实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鑫谷GP600G,按说用的虹冠CM6500+6901芯片组合的APFC+LLC同步整流出12V主电压,然后再通过两组DC-DC同步整 ...

还真被你说中,我这台主机就是G3260的cpu,所以一般整个机箱里面就一个小小的散热器,硬盘反而堆满了,全部都是电源自己的低速风扇散热。
不过我也是不想自己动手买电容修了(我自己不是专业做电子方面的,能操作更换但是没专业装置和买到正品电容),准备买一个五年内包换的台达双激,顺便改一下机箱的风道,增加几个外排风扇,把电源的散热风口独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真被你说中,我这台主机就是G3260的cpu,所以一般整个机箱里面就一个小小的散热器,硬盘反而堆满了,全 ...

我原来给朋友搞的NAS也是B85的主板,当时B75还是主流,但考虑B85它的南桥芯片制程换成了32nm,代替7系列芯片组之前的65nm版本,功耗有所降低,CPU当时35W版本的渠道上拿不到,随便选了一个TDP55W的赛扬CPU,四个硬盘挂在仅有的四个SATA6.0口上(另外两个SATA3.0),因为当时的硬盘技术,几个硬盘全是多碟的,总功耗不小,即便有调速的机箱风机调到较高速度,里面还是很热,热风阵阵。你的是8G的硬盘,估计也是多碟的,除了PC电源发热外,总发热量应该不输于我朋友的那个主机。

争论固态还是普通电解没啥意义

还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固态电解的优点虽然是低ESR和长寿命,但缺点是成本高,所以常见的,包括主板上的电解,用固态替代品的个体容量明显比老款电源、老款主板上常用液态普通电解的容量小得多,虽然现在的电脑板子上的电源变换电路开关工作频率越来越高,表面看超高频滤波效率只需要低ESR优良的小容量电容阵列,就能平滑掉高频波动,但实际电脑加载或退出大任务工作量多数时候对电源功率的需求是呈低频大功率波动,因主板上的固态电容阵列总容量偏小,因此对新式电脑往往更依赖于PC电源内的电容阵列的容量,如果外接电源里的电解电容失容,在主机有大功率负载的低频波动时,很容易让电源到主板、硬盘上的电压误差超出异常而保护,而通常电源内的电解电容安装孔位和空间通常只能容纳一对一的代换,因此如果原来是普通电解,用固态电解代换时,常常让电容阵列的总容量大为下降,因此现在一些考虑周到的电源在共用一款PCB板设计版本的宽型号系列电源,常常在共用PCB板上设计制作出多个滤波电解的安装孔位,选择普通电解方案的,通常是中低功率的型号版本,在电路板上会留出几个孔位未全部安装上电容,而当选择固态的高端型号时,才会全部安装上电容,以弥补固态电解总容量的不足,这都是成本兼顾盛行慢慢形成的特有现象。

换电容一方面也确实麻烦,另一方面要尽量换大电容的固态,小容量代换虽然有时也行,但NAS毕竟要考虑数据安全性,尽量选择足够功率裕量的电源,换取大容量电容阵列“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给朋友搞的NAS也是B85的主板,当时B75还是主流,但考虑B85它的南桥芯片制程换成了32nm,代替7系列 ...

8G笔误,8T

另外昨天想到一个事情忘记说了,电源的输出线缆尽量找足够粗的,每根导线上会有标识,按线规号找粗的, 需要注意的简单的理解就是数值越大,线材越细。而PC电源线材一般使用的线材基本为三个规格的:20AWG、18AWG和16AWG, 其中16AWG线材比20AWG线材横截面积要大一倍多。因此,虽然电源线材基本采用这3种规格,但整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具体的数据请看下图:

规格
横截面积(mm2)
20AWG
0.519
18AWG
0.823
16AWG
1.31

网友:
磁头控制用的是5V供电,你估计得看看5V输出端附近的电容是不是鼓了

正常机械硬盘都是20W到25W的启动功耗(12V2A左右),我测过最耗电是一个西数黑盘(企业级)1T 25W, 最省电也是西数黑盘2T 16W ,还有6个HGST的4T及一个6T都是20W,两个16T都是18W

一台星际蜗牛自带的不知啥牌子电源估计实际功率180W都轻松带4个4T,我用电子负载测了一下12V输出到5A时一根4P线上的压降一扣基本就只有11多一点,但硬盘起转电机对这个电压变化根本不敏感,倒是对5V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