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NT69压缩机保护模块

楼主(2023-03-31):
德国制造的螺杆机保护模块,看看内部构造,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感觉是骗国人的钞票。

网友:
看着不像是原装德国的

网友A:
CQC是中国的认证吧
什么原理呢?延时?

网友:
没见过的模块

网友B:
好奇新的多少大洋?

网友:
热敏电阻检测温升进行保护的吧?

网友C:
看电路图不就一个温控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不就一个温控继电器吗?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新的多少大洋?

新的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QC是中国的认证吧
什么原理呢?延时?

       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INT69
控制模块
INT69控制模块非常适合安装于电子马达终端盒里,因为它结构紧凑坚固,功能强大,并且有很好的环境温度兼容性。这个模块性能非常可靠,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被百万个安装应用。

中文名
INT69
供电电压
AC 40..60Hz 200..240V±10%
功耗
3VA
环境温度
-30..+70℃
快速
导航
功能介绍

技术数据
INT69 控制模块
INT69控制模块非常适合安装于电子马达终端盒里,因为它结构紧凑坚固,功能强大,并且有很好的环境温度兼容性。这个模块性能非常可靠,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被百万个安装应用。
功能介绍
符合DIN 44081/082标准,具有不同的感应温度,最高可达到9个PTC感应器,可以被连接到测试回路输入端,因此只要一个INT69马达保护器,就可以监控制1至多个电机驱动装置的温度过热量(比如马达旋转,引擎驱动,轴承测量)。
如果一个被监控区域的温度超过了各自PTC感应器的正常反应温度,感应器的电阻增高,同时INT69马达保护器就把马达电流接触器关闭。当温度降低到规定温度下大约3K,这个模块就重新启动。输出继电器提供无电压的可转换的连接,同时只要温度不超过正常的温度,它就会提供能量,使它具有了自我监控功能。因为这个设备也作用在PTC上,或者引导打开回路。
技术数据
供电电压
AC 40..60Hz 200..240V±10%
功耗
3VA
环境温度
-30..+70℃

网友:
看样子只是温度监测和保护

网友:
里面的风格没有半点德国的味道

网友:
其就一温度控制器,还死贵

网友:
看不出来是德国造的

网友:
就一个普通的温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