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位如何焊接tsop闪存座的

楼主(2023-03-31):
要做几个u盘闪存清空器,但是焊tsop24的座子时老是连锡,用吸锡带也清不干净。这东西比闪存难焊多了。闪存一拖就能拖干净,这座子就死活拖不干净。想用风枪吹,又怕塑料受不了高温融化。请教一下各位都是怎么焊这座子的?

申明一下,我用同样的焊锡焊油拖焊闪存,相当轻松
焊油我有三种,加松香,焊锡有国产和进口的,烙铁是国产936

网友:
铁板烧应该不错

网友A:
多上点松香然后再拖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上点松香然后再拖焊呢?

不行,带不了,很难拖干净,上吸锡带都吸不干净,这座子的折弯处很能存锡

网友:
要低温流动好的锡丝,
焊的时候电路板底下垫一个或者木板隔热。
加助焊剂再托焊 比如焊油 焊宝。

实在不行就加热台加低温锡浆吧。

网友:
底下加热,少加锡

网友:
其实非常好焊,最多2分钟一个~

网友:
一个字,练就行了。火候还不到

网友:
板子先上锡,再涂助焊剂,

放上座子后,用最小风嘴的热风枪吹,

只要手不抖,对得准  是不会吹坏塑料的

网友:
活动空间很大,好像很好拖的样子。用洗板水把旧助焊剂洗干净,重新打上一条新的助焊剂,用小马蹄头,不加焊锡,350度,慢速划2下就行。实在还有连锡的,用刀头,不加焊锡,顺着焊点往外划。

(另外,看到部分焊盘似乎不上锡了,是氧化了还是掉点了?,氧化用橡皮擦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和拖TSOP没区别啊,看图片感觉是你的锡太渣了,毫无光泽。

网友:
明显是你锡上多了

板上先过一次锡,座上放上去,上点松香或焊油.................马蹄头上点一层薄锡就行。薄薄薄薄

网友:
用低温锡,用助焊油拖焊。实在不行就上风墙吧。

网友:
松香比焊锡膏好使

网友:
先用镊子或者小刀片等工具把引脚刮一下清楚氧化层,清洁烙铁头用好点的焊锡先少蘸锡固定后,上焊油或松香拖焊下。多试试不难,我眼力差需要在体视显微镜操作。

网友:
这货长得好像FFC FPC插座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助焊剂吧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个好工具,另外也讲究技巧的

网友:
可能是你锡线的纯度太差或都助焊剂太差造成的

网友:
你可能需要一个放大镜了,其它的前面都说了,锡不算好,助焊剂换一下,吸锡带一般都能吸干净,可能没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