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胜利VC97更换前端滤波电容

楼主(2023-03-31):
刚开始不知道那个是前端滤波电容!把芯片旁边的贴片电容都换了一遍!感觉没什么效果!昨天看不会修大师给福禄克换滤波电容,又有了好奇心,找出电路图研究一番,精准的找到滤波电容!换了有效果!交直流电压秒测

之前测试这个十几欧的电阻显示二十几欧!

换了之后蜂鸣档就变成这样子了!有底数!

这是前置滤波电容脚位,图片黄色电容位置

这是交流电压输入C13 C14,这也换的1NF电容,不换交流电压测试不出来!

网友A:
通断档这么大底数应该不是滤波电容引起的,很可能是其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断档这么大底数应该不是滤波电容引起的,很可能是其它故障

通断就是听响,不折腾了

网友B:
那些橙色的是可调电阻吗?

网友C:
这意思是增加了自动档测量时的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意思是增加了自动档测量时的速度吗

是的吧,电阻档也有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橙色的是可调电阻吗?

是的,校准的可调电阻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强

网友:
换了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D:
还是136B强点

网友:
信息搜集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136B强点

那是肯定的呀,我这是拿它做实验!

网友:
学习一下,换过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E:
這款vc97真的夠老的,十多年了,這表使用頻率高嗎?看成色不錯啊

网友F:
以为表里面是一块大芯片,没想到是一坨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为表里面是一块大芯片,没想到是一坨牛屎

哈哈

网友G:
楼主这老表看上去成色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老表看上去成色还不错

还行,就是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款vc97真的夠老的,十多年了,這表使用頻率高嗎?看成色不錯啊

不怎么用,不喜欢自动档!

网友:
VC97没有,但有VC96,研究下看看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