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有解锁过bq30z55么,手上的是a41 x550a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3-03-31):
了解了下,好像要用ev2400 2300才能解锁,还得对应的固件,跟密码,问了卖硬件的,基本只有大疆电池的,笔记本电池资料基本没有
所以问了下tb跟咸鱼专修电池的,特么居然说密码100,固件100,这不是抢钱吗

网友A:
be2works+cp2112了解一下,可以解锁你的电池。

楼主(2023-06-11):
引用 网友A:
be2works+cp2112了解一下,可以解锁你的电池。

想多了,解不了的

网友:
花这么多钱买密,除非电脑很好了。

网友(2023-09-04):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芯片,买个电池也就六七十,买EV2400,点焊机,万用表,18650电池都花好几百了,到现在没密码没固件搞不定

网友:
纯粹兴趣,解锁设备比电池花的钱多

网友:
华硕电脑的电池,好像自己重新开发了,网上反正找不到密码和固件

网友:
上笔记本都是smbus通讯, 只要符合smb规范的电池都可以啊,有个思路,此芯片不行,就换个老型号pin2pin兼容的ic,不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拿支持解锁的保护板改, 输出接口定义接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