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用磷酸铁锂电池包为汽车电瓶直充,解决长期不开车亏电问题

楼主(2023-03-31):
开车越来越堵了,上下班改骑摩托车,为防止汽车停放太久,电瓶亏电,用自制磷酸铁锂电包(4S)直接为电瓶补电,一个月充一次,效果不错。电包是电动自行车淘汰下来的磷酸铁锂电池,4只串联,电压月13.5伏。

网友A:
长期不开的话断电电瓶负级呢?

网友:
如果车子停在露天长期不开,可以考虑一块太阳能板放在挡风玻璃下,接根线到电瓶上充电

网友:
看这情况
买电动车也要闲着

网友B:
一周不开就无法启动了

网友:
把电瓶线下一个还用经常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不开的话断电电瓶负级呢?

电瓶自己跑电吧?3个月不用就废?

网友:
把电瓶拆了扛回家里面吧,过两个月了量量充点电就行了,停电的时候还能应急用一下呢

网友:
长期不开应该把电池拆了...

网友:
同款表,日常用也够了。

网友:
两个电池直接怼一起电流很大吧哈哈,加太阳能板的主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周不开就无法启动了

这个电瓶寿命到了。去年上海封控二个月,没动过车,还是一下就发动了,三年的电瓶。

网友:
网上十几块钱的电瓶桩开关,我没汽车也买了好几个,你确定不买一个么

网友:
长期不开建议断开电池

网友:
车还是要经常开开

网友:
如果室外太阳充足地方还不如扔一块20v 10w或者20w太阳能板

网友:
你需要个遥控开关

网友:
我长期不开直接断电池负极,有一次停了2个月,接上一打就着

网友:
疫情期间我也这样干过,不过我的电池是铅酸电池+升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