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23-03-31):
Keil的编译工具栏图标变成跟文件工具栏图标一样了,坑爹呀。

网友:
没有呢,这个是不是哪里设置隐藏起来了

楼主:
没有打开工程的时候图标显示是正常的,打开工程后图标就变了,功能还是在的,只是图标变了,分不清是哪个

网友:
我遇过,并且遇过好多次了,点一下,

或者点后关闭再重启软件。如果不行,再重复几次,就会好的。

楼主:
谢谢,刚才试重新打开它又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