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NN-K586WS微波炉更换薄膜开关面板

楼主(2023-03-31):
丈母娘家松下NN-K586WS微波炉开关失灵无法使用,应该使用有20年了。

什么都好,就是控制用的是薄膜开关。

记录一下接线

上加热台

第一层装饰面

第二层屏蔽层

第三层薄膜开关

宝上7.5+4买了新配件,换上不知能做用多少年?

网友:
能用一年也够本了

网友A:
这么大的集成电路啊。。。。

网友B:
松下微波炉的质量确实过关,我的用了二十多年也是换了薄膜还能继续服务。

网友:
坏了再换,没啥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集成电路啊。。。。

应该是显示屏的驱动IC

网友C:
20年没有油烟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年没有油烟痕迹?

和夫人谈恋爱时这台微波炉早在了,现在孩子都19了。所有判定肯定有20年了,我家用的格兰仕没多久里面就很多油污了。可能外壳散热孔少的关系

网友:
控制板上芯片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微波炉的质量确实过关,我的用了二十多年也是换了薄膜还能继续服务。 ...

20年了头回修,我家的格兰仕修过2回炉门连锁开关,1回高压保险。但价格也不好比,我宁愿用机械格兰仕。自己都能修好,价格还便宜。

网友:
这么多年还有配件买,不错

网友:
还是机械款的耐用

网友:
还是以前的用料扎实

网友:
保存状态真够好的

网友:
换好的照片晒一下最好

网友(2023-10-12):
知道变压器是多少W吗 是否初次级都是铜线的?

网友D(2024-09-26):
薄膜开关怎么知道相应型号

网友:
松下微波炉的变压器是铜线的,做点焊机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薄膜开关怎么知道相应型号

对应微波炉型号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夫人谈恋爱时这台微波炉早在了,现在孩子都19了。所有判定肯定有20年了,我家用的格兰仕没多久里面就很 ...

的确!我家格兰仕没事就要清理油污,否则一打开舱门,迎面就是呛人的油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