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B760M主板 插上RX580显卡开机黑屏 一直到欢迎界面才正常显示

楼主(2023-03-31):
不知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七彩虹B760M主板,核显开机正常,插上RX580显卡开机黑屏,主板logo都不显示,一直到欢迎界面才正常显示,什么鬼???

网友:
这个现象  很早之前  就有过   (集显没事    独显不显   进系统后  显示正常)

网友:
问题以前研究过,忘记了

网友:
显卡BIOS需要更新GOP

网友:
BIOS 设置独显

楼主:
没看到有这项

网友:
BIOS里识别不了独显吗?

网友:
这意思就是在进系统前,还主板没真正识别RX580驱动,这问题多了,也可能是硬件兼容,,冲突等

网友:
能用就知足了。办公室的新主板不支持老独显才蛋疼呢

网友:
显卡bios需更新,开机没认到显示器。

网友A:
矿BIOS?没有uefi启动?

网友:
显卡bios需要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BIOS?没有uefi启动?

看了下 确实没有uefi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 确实没有uefi

这有点奇怪了吧?

网友:
提示换新啦

楼主:
不支持UEFI启动的能不能刷成支持UEFI启动的,没刷过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UEFI启动的能不能刷成支持UEFI启动的,没刷过这玩意

可以,以前660刷过,具体百度一下吧,时间太长忘了~

网友B:
主板默认显卡是核显,进bios设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UEFI启动的能不能刷成支持UEFI启动的,没刷过这玩意

这个卡是支持的,4系都部分支持,只是因为BIOS问题,你打开GPUZ 里面有个链接会链接到GPUZ官网,里面有刷新工具和各种型号588的BIOS,找和自己显存品牌及接口一样的刷一下就行了,接口不同的也可以刷 但会导致一些接口无法使用,但显存品牌必须一样,总之网上到处都是攻略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默认显卡是核显,进bios设置一下吧

貌似自动切换的,插入显卡集显也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