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这个算586吧,收了台工控机用DOS的,Vortex86DX A9121的CPU

楼主(2023-03-31):
闲鱼收了台工控机,开机是DOS,进BIOS是这样的。
CPU Vortex86DX 800MHZ 有128M内存,128M CF硬盘。

后面从左至右 USB,串口,VGA,网口,串口,PS2,CF盘

内置显示LCD接的是专用口

供电是P8P9 AT电源

PC104的一体板,有IDE,有软驱口

586可能吧

IDE转CF卡

USB的卡

USB的日期是2011年不算老吧。

电源板

16位ISA扩展板,也是底板

板背面也有CF卡,回头试一下直接插CF卡能启动不。

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CPU的资料好象很少。
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哈,谢谢。

网友:
https://www.vortex86.com/products/Vortex86DX

网友:
这也就能运行个DOS吧

网友:
不会玩,不过2012年的机器不算老。

网友:
古董啊,淘到宝贝了

网友:
看标签是12年的,查了下是专用的工控CPU,支持WIN 嵌入式系统。

网友:
为什么2012年还在用dos?

网友:
性能太低,可能无法运行WIN XP

网友:
不像是90年代的产品

网友:
这个是2000年以后的产品吧,我记得我03年搞过一段时间.频率还是500M的呢

网友:
这个底板上没多少年的G41卡也能用,估计也只有这种cpu卡是保留isa扩展最长的电脑硬件了。

网友:
还是老机器寿命长,发热量小

网友:
呵呵呵 原来我也有

网友(2023-05-17):
搞不懂现在还收这个干嘛?

网友:
工控机低配置最后的倔强,

网友:
拆过老的笔记本,想想硬盘也该10多个G吧,拆下来细看才1.4G,这东西能干啥

网友:
isa的usb扩展卡倒是第一次见,其他的都不稀奇

网友(2023-07-22):
DMP Vortex86DX 800MHz x86 嵌入式SoC。
DM&P 所推出x86相容之高整合低功耗处理器,全系列处理器均整合CPU、南桥及北桥晶片与BIOS Flash于单一晶片,CPU时脉内核速度由300MHz、600MHz到800MH至1GHz。
800MHz我觉得可以跑XP了。我记得我有一块这CPU的PC104板子,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
特殊用途的,好多医疗器械仪器使用

网友:
800都属于奔腾3级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