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三极管和MOS管定时自动关机的实验小板

楼主(2023-03-31):
所谓定时就是RC放电到一定电压,关闭三极管,用在万用表里的,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实验下,MOS管用便宜的AO3400都可以,不用搞什么很好的

网友:
定时的话,不用这么麻烦。现在有定时模块,定时时间通过一个电阻设置,从几秒到最长可以几天。我上次买了10个,才6.5元包邮。

网友:
发一下电路图吧?其实挺实用的

网友:
电路图呢!!发出来让小白学习学习。

楼主:
电路图。。。非常多。

下面这个G直接接到上面R1,,R4之间。。。
1K电子取消。

MOS:AO3400  3402都可以,,,便宜小小的,,工作时候的压降30-50MV,,,,10MA电流驱动个继电器完全可以。

电容用10UF,,,  贴片的无极性的可以

放电的电阻R4     1-10M都可以。

楼主:
焊在一起了SOT-23,很小

网友A:
我用一个MOS管再加上2个电阻1个电容就组成了万用表背光定时电路

网友:
可以把理论通过具体电路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MOS管再加上2个电阻1个电容就组成了万用表背光定时电路

是啊,MOS管要容易简单些。

就用很便宜的AO3200。。。几分钱的

网友: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原理,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没必要搞这么麻烦,某宝买一块单键触摸模块,单价三毛多,设定为双稳态输出模式,粘贴在万用表内部某个位置作为触摸开关就行了。

网友:
几块钱就能轻松搞定的不用这么纠结费心费神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mos管组成的延时关机电路我用过,还是比较稳定和好调试的。

楼主(2023-12-10):
是啊,MOS管要容易简单些。

就用很便宜的AO3200。。。几分钱的

网友:
正好最近用单片机把手头几个炮灰表都改成了按键开关。开机一小时后自动关断。休眠0.1ua不耗电

楼主(2024-02-07):
定时自动关机电路

网友:
挺实用的,有空也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