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自己DIY的多功能应急电源

楼主(2023-03-31):
这个是自己DIY的第二套多功能应急电源,相对于第一套来说,这个功能简单,但更实用,主要功能就是12V输出供电以及1000W纯正弦波的逆变输出(实际持续功率约700W左右),12V输出有多种形式,5.5/2.1和5.5/2.5的接口是经过锂电均衡保护板的输出,因保护板没有增加散热,持续输出电流10A没问题。两个接线柱可以提供汽车的应急启动功能,XT90的接口方便扩展功能,可以接入点焊机等其他。电池采用的是三串两并的宁德时代8AH动力电芯,说是全新拆机,再加了一组单个3000mAH的3串5并的18650,作为容量的补充,总容量大概是12V/31AH,即372WH,0.3度电。
外观很简洁,正面就两个86的插座,加一个220V的开关,没有贴标签,标签打印机的电池没电了,一年用不上两回,还得是6节的碱性电池,也就没折腾了

顶端,2个纯铜的M8接线柱,一个XT90的输出口,这两个是直通电池,还有两个黑色的分别是5.5/2.1和5.5/2.5的接口,通过均衡保护板接入电池,同口充放电,大电流用5.5/2.5的接口,常规用5.5/2.1接口,兼容性更高。

左侧面,就一个应急LED照明灯加一个开关,LED照明灯是展示柜的低压射灯,12V的高压灯珠,仿流明封装,标称3W功率,实际亮度一般,用废了以后再换其他高质量灯珠吧。

右侧面,更简单,逆变器的风扇散热孔,一个保险座,220V/5A的保险管

内部走线有点凌乱,主要是主线路线径较粗,焊接不方便,于是直接中间破皮焊接处理,这样导致走线需要大弧度进行处理,还有就是电池布置的角度也只能是根据外壳尺寸来安排,无法再考虑最优的走线路径了
主线路(逆变器、外部XT90以及接线柱输出端)全部采用8AWG的高温硅胶线,铜线截面积应该是8.3平方吧,一根线连接逆变器,主电池,接线柱,以主电池为中心,两端分别接逆变器和接线柱,尽量减少内阻。XT90输出也是8AWG的硅胶线,加上80A的铜鼻子拧到接线柱的铜柱上。
18650电池的12V端,用13AWG硅胶线接入主电池,均衡线分别用普通铜线连接主电池各端口,然后一并汇入主电池的均衡保护板(均衡保护板在电池侧面,没能拍到照片)。
5.5/2.1和5.5/2.5接口采用17AWG硅胶线接上XT60连接器,接入电池保护板。
由于两组主电池是分开的,只能再通过8AWG的硅胶线并联一起,因此焊接和走线都成了问题,和美观一词彻底无缘了。

逆变器直接购买的主板,纯正弦波,1000W的短时功率,持续700W,两个EC42变压器并联,初级铜皮绕组,足功率,散热风扇是温控,启动时会检测转一下,后面温度超70度自动开启。输出端220V线是15AWG的硅胶线,全套基本都采用硅胶线,主要是柔软,易布线,但是焊接也是大问题,线芯细,多,焊锡必须充分浸润才行,我用的是BGA的助焊剂,外加含银锡丝。
做完基本达到预期的目标,除了内部走线美观这个预期。
DIY的时候不愿意拍照,主要是心情好了才愿意折腾一点,今天弄点明天弄点,这点东西前前后后弄了估计得20来天。要是算上初步规划设想的时间话,估计得有半年多了。
下次再拆一个更早DIY的带手摇发电的多功能应急电源。
(完)

网友A:
有备无患,不花稍实用型。

网友B:
逆变器主板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主板多少钱呢?

主板应该是170+吧,价格适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应该是170+吧,价格适中

那也不算便宜了,我还是用ups的算了,虽然重点,关键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算便宜了,我还是用ups的算了,虽然重点,关键省钱。

各有优缺点吧,只要是合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备无患,不花稍实用型。

主打就是实用,外观各方面跟商品机相比差太远,但是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行

网友:
现在很少停电,这玩意要放坏哦。

网友C:
用料很足啊,肯定很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很足啊,肯定很重吧

重量确实不轻,将近5公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量确实不轻,将近5公斤了

楼主手艺也好!

不过8号线应该能过80a左右的电流了,但是您连接了XT90的端子,这端子能过那么高的电流吗?

网友:
怎么没有任何的仪表啊?

网友D:
楼主技能强做的确实不错盒子元件很紧凑DIY下来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也好!

不过8号线应该能过80a左右的电流了,但是您连接了XT90的端子,这端子能过那么高 ...

XT90的端子按照规格书应该是额定40A,瞬时90A,这个端子没打算长时间大电流使用,计划最初是打算用来给点焊机作为电源供应端来使用的,给点焊机使用,毫秒级的时间,实际上300A的电流应该都可以承受

网友:
看楼主的手势不会是1024吧

网友:
不错啊,这么牢固

网友C:
引用 楼主:
XT90的端子按照规格书应该是额定40A,瞬时90A,这个端子没打算长时间大电流使用,计划最初是打算用来给点 ...

嗯,瞬时电流应该能承受这么高的,我设备上的XT90都是用10号线,再大电流就是用了铜鼻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能强做的确实不错盒子元件很紧凑DIY下来便宜吧

整套下来,两组动力电池300,18650电池120,逆变器170,均衡保护板30,线材约30,M8接线柱10,外壳20,86插座16,LED灯5,XT90,XT60等各类端子差不多30左右,其他零碎也按30计吧,总共差不多760块钱左右,成本确实不低,但是自己做的,用料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瞬时电流应该能承受这么高的,我设备上的XT90都是用10号线,再大电流就是用了铜鼻子了 ...

我试了下,XT90的端子最大实际使用8号线就几乎是满额了,因为考虑焊接时焊锡的浸润长度,线材布线折弯会变得几乎不可能。用8号线实际是减小线材内阻,尽量保留更大的余量